有源蜂鸣器要 并联二极管吗

楼主(2022-07-22):
有源蜂鸣器要 并联二极管吗?用三极管还是MOS驱动 蜂鸣器比较好

网友A:
一般不要二极管吧,我一般用9013或者8050之类的

网友B:
不用二极管,常用三极管(如8050)驱动,MOS管驱动栅极电压要求高,一般情况不用。

网友C:
有源蜂鸣器,内部已经集成相关的元件,不用再并联二极管。

网友D:
一般无源的蜂鸣器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E:
多大功率的 常规的可以直接驱动 响应按键提示

网友F:
有源蜂鸣器不需要并联二极管,一般无源蜂鸣器才需要并联二极管,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偏多

网友G:
有源蜂鸣器,用三极管和NMOS差不多的。看你自己的了。

网友H(2022-08-24):
二极管是防止交流信号倒流,三极管是放大

网友I:
蜂鸣器的电流一般比较小,用三极管驱动即可,MOS一般用在电流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