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一个无线供电方案以及悬浮移动方案,如图

楼主(2022-07-22):
1,无线供电线圈用于发光角供电和悬浮充电,2,悬浮移动方案用于在特定区域内实现悬浮移动

最后项目会开源

网友A:
如果楼主有可行方案,一定要先去申请专利。

网友B:
这两个问题分开解决还好看,合起来我怎么感觉能解决的人是工业奇才?发光物可以用特斯拉线圈之类的方法让氖气管或者荧光管发亮,悬浮问题你在发光管上添加一个磁铁?有浮动移动效果那就再附加电磁铁控制磁场?还有就是看图中摆件有许多分离器件,能实现的话体积和重量也不会如意的,如果想要做到用电池驱动的话,驱动时间也会很不理想的,而且这个外观是会被赛尔号说侵权的吧,换一个外观减少分离组件,用原创的外观设计,相信你能做成的!

网友C:
无线供点电商上大把,而且这个不需要多少电的。我觉得麻烦是怎么展现效果,比如发光角建议撒上荧光粉下边用一个LED照射就行了,这样也便于降低重心。第二是,悬浮容易,但悬浮移动有点难,悬浮端建议只用永磁体也省得用电。底板上成对安装电磁铁和永磁体控制悬浮移动。先安四对让它悬浮并联系让它划圈,如果能行再增加几对,扩大面积。

网友D:
这跟磁悬浮列车技术差不多了,小团队估计搞不定!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物品的体积有多大~

发光头角的电实现非常简单,几乎可以不用考虑,(曾经有那贴子手机上,只要有来电信号就闪光)、、要考虑的是悬浮运动问题及内部储能问题(电池?大容量电容?),可以利用磁悬浮的线圈当感应充电线圈(工作时悬浮/不工作时充电)

网友F:
命题叙述不太清楚啊。
服务的对象长什么样呢?如XX手机,XX电池,接口如何?功率多少……

楼主(2023-04-28):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有可行方案,一定要先去申请专利。

方案可以申请,但是外观是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供点电商上大把,而且这个不需要多少电的。我觉得麻烦是怎么展现效果,比如发光角建议撒上荧光粉下边用 ...

磁悬浮方案我觉得实现起来太困难了,准备搞一个充气式的中空气囊,冲入氦气,表面刷橡胶涂料,中空部分放控制原件,下端开孔,放涵道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