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的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2-07-22):
用一个按键控制一个灯,按下去一号键,三号灯会闪一下然后一号灯才亮,是怎么回事,是我没有加限流电阻吗,每次都是这样,按下一个按键,别的灯都会闪一下才亮。

网友A:
没有说清楚啊,如果是硬件解码需要提供电路图,如果是单片机解码则需要提供程序,否则别人如何帮你分析?

网友B:
个人觉得是你的数据没清,接受端程序逻辑混乱

网友C:
同一个共电每个灯必须要加一个电阻,不然的话会影响所有灯。

网友D:
给出原理图,要不没法分析。

网友E:
提供原理图,程序,要不然大家没办法帮你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