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灯电路常亮,但仿真没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追逐灯电路,完了之后用Multisim仿真运行,没问题后就整到板上,它在接上电的同时,五个灯出乎意料的全亮,再拔,再插...结果都是这样,所以请问各位,问题可能是啥?

电路图

电路图

实物,全亮的那个

实物,全亮的那个

这是仿真

网友A(2022-07-23):
看了你的电路,22K电阻太大了,改小一点看看

网友B:
实物与原理图不同,少一个电解电容。电阻阻值似乎也不同。

网友C:
重要的是仿真,我修改了一些,在仿真上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要的是仿真,我修改了一些,在仿真上OK

重要的是实物能实现功能,仿真只能作参考。不要以为仿真成功了做成实物一定会成功。同样,实物能实现的功能,仿真未必能实现。毕竟仿真软件有其局限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是实物能实现功能,仿真只能作参考。不要以为仿真成功了做成实物一定会成功。同样,实物能实现的功 ...

好吧,谢谢

网友D:
Proteus仿真也是常量,和你实物一致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