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感应指示灯(头戴)如何制作?

楼主(2022-07-23):
想制作一个骑行头盔上用于指示变向的装置,头往左倾,灯就指左。

网友A: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检测角度
MPU6050,ADXL345都可以,用来检测你是往哪边倾的
至于怎么控制灯就不好说了,有线无线的都可以的

网友B:
不实用,骑行过程头不自觉歪一下又指示错误,然后转弯歪头这个多余动作也不安全,你可以用无线开关手动直径控制头部的灯

网友C:
水银开关

网友D:
感觉你不太熟悉单片机,不如弄两个水银开关,也就是灯上串联这个开关,那往哪个方向倾斜,就打开哪个灯。

网友E:
骑着骑着,左边的小车响一喇叭你不自觉在向左扭头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检测角度
MPU6050,ADXL345都可以,用来检测你是往哪边倾的
至于怎么控制灯就不好说了 ...

控灯就用有线,不用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实用,骑行过程头不自觉歪一下又指示错误,然后转弯歪头这个多余动作也不安全,你可以用无线开关手动直径 ...

所以要控制角度和时间来区别误触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实用,骑行过程头不自觉歪一下又指示错误,然后转弯歪头这个多余动作也不安全,你可以用无线开关手动直径 ...

线控的你不觉的很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不太熟悉单片机,不如弄两个水银开关,也就是灯上串联这个开关,那往哪个方向倾斜,就打开哪个灯。

想过用液体磁铁,外观会很酷,就是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实用,骑行过程头不自觉歪一下又指示错误,然后转弯歪头这个多余动作也不安全,你可以用无线开关手动直径 ...

你看看开摩托的人没,都是用头歪表转向,这不是为普通骑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骑着骑着,左边的小车响一喇叭你不自觉在向左扭头一看。。。。。。

对,就是要加个防误触发装置

网友F:
想法挺好,如果没有合理的防误触发装置很容易产生错误指示。

网友G:
这个不用指示灯,贴发光标就可以了,只要后面有人,他就能看到你的反光、、

如果用指示灯,你的脑袋左转,灯会照向右后侧,后面的人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只知道你摇头晃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检测角度
MPU6050,ADXL345都可以,用来检测你是往哪边倾的
至于怎么控制灯就不好说了 ...

我觉得他的灯要装在肩膀或屁股上而不是装在脑袋上,因为他的头不可能一动不动(转弯才动),而且还要保持光直射正后方才能让后方看得见,这个灯的位置和角度可不好整哦~

网友H:
不知道的话还以为前面有个拨浪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用指示灯,贴发光标就可以了,只要后面有人,他就能看到你的反光、、

如果用指示灯,你的脑袋左转 ...

你可能没认真的想这事,你想成前面的矿工灯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用指示灯,贴发光标就可以了,只要后面有人,他就能看到你的反光、、

如果用指示灯,你的脑袋左转 ...

都你这想法,电子工程师都没活干了

网友D:
感觉转弯时人的头部会向前且向一侧倾斜,所以测两个方向再开灯就会减少误操作,无论用加速传感器还是水银开关,调整好角度都行。

网友I:
制作从原理到实物都容易实现,但在确保安全且防误触成本过高。
建议手动操作,而且指示灯不宜做在头上(包括头盔),宜放在相对固定的肩或其他部位。

网友J:
水银开关容易误触,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角度感觉好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认真的想这事,你想成前面的矿工灯去了!

那我问你~你是要给前面对向的人指示呢还是要给后面的人提示?

不管你是要给前面还是要给后面的人提示,你的灯安装在头盔的什么位置?当你要转向的时候,头转向一边的时候,你的灯又会照向什么地方?然后,因为要转向,你的头是不是偏向一边并固定?(歪脖子了)

当你解决了上面的问题之后,触发并亮灯提示这部分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你知不知道有行程开关?只要让它接触就闭合亮灯,或者计数开关(利用转盘计数、计算转角、、),只要检测出错位就输出信号控制亮灯!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你这想法,电子工程师都没活干了

电子工程师需要思维~但不是你这种不符合实际的异想天开!因为你是人,脖子是随时扭动的;而且你没有考虑灯的形式及照向~当你左转的时候,对向的人能看到什么?而后面的人又看到什么?

给你个建议,什么控制都不用,只要在头盔的两侧安装2排由后脑向前额的箭头状灯,不管你左转还是右转还是直行,前后左右都知道你的走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水银开关容易误触,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角度感觉好点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是传感器可以满足编程的愿望,水银开关要把它倾斜来用,这样歪到一定角度才会开关,翘的角度你要调整,如果你不计算角加速度,保证跟传感器差不多。但便于迅速组装个试试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子工程师需要思维~但不是你这种不符合实际的异想天开!因为你是人,脖子是随时扭动的;而且你没有考虑 ...

如果是代工厂,你是不需要脑子的,你只要有技术,把人家的要求做出来就行
像楼主这个,我之前的公司就接触了,是一个有名的自行车头盔厂要的,人家就是要求左右摆动多多少个G才能产生相应的动作,还要用激光雷达提示后方来车的,而且个头还得合人家头盔上的那个三角的洞,那个洞等于是给你安装插件用的
条条框框下来,无形中已经把你其它的想法堵死了
至于这些个功能有没有什么用,那是你要想的吗?人家又不是不给钱给你,给了钱你就得做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代工厂,你是不需要脑子的,你只要有技术,把人家的要求做出来就行
像楼主这个,我之前的公司就接触了 ...

哈哈哈、、你说的也是、、的确,如果是人家花钱的话,看在钱的份上、管它38两角肆的~(抱歉、我倒没想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我问你~你是要给前面对向的人指示呢还是要给后面的人提示?

不管你是要给前面还是要给后面的人提示 ...

你为什么要想成一个灯泡?不想成一条灯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代工厂,你是不需要脑子的,你只要有技术,把人家的要求做出来就行
像楼主这个,我之前的公司就接触了 ...

就是这种头盔指示灯模块,不过更简单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要想成一个灯泡?不想成一条灯带呢?

不再回复你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因为你只是放了个“指示灯”的标题,却没有自己关于设计的具体内容,有“姜太公钓鱼”窃取大家都“思路”,让大家讨论完成、完善一个产品、及验证可行性的嫌疑!

如果Y-G-G愿意、他的公司做过、那么你问他要相关资料,看他敢不敢泄露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再回复你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因为你只是放了个“指示灯”的标题,却没有自己关于设计的具体内容,有“ ...

我可不敢,虽然前公司倒闭了,但下订单的工厂可还在的
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我知无不言
涉及公司产品的,反正我在这论坛是没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