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人的第一次仿真失败,请大佬们指教一下

楼主(2022-07-23):
其实我已经在普中开发板中实现了功能,当我按照普中开发板原理图连线仿真的时候,发现LCD1602亮,但却不能读出矩阵按键的输出,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P0口上拉电阻

楼主:
这个是6位密码锁的原理图  是基于普中单片机画的的原理图

楼主:
请问是什么意思 是p0口的问题吗 不好意思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B:
P0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实现IO功能 选择10K的排阻就好

网友C:
P0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正常实现IO的功能,用10K的就行.无外拉呈现高阻态.

网友D:
对的,没记错的话P0口是OC门,要上拉

网友D:
再看你这个图P1口接的矩阵,要把对应的口输出高低电平,按键按下拉低对应的口读进单片机确认按键按下

网友E:
P0口加一个上拉电阻,选一个10K排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0口加一个上拉电阻,选一个10K排阻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我解决了困扰我一天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看你这个图P1口接的矩阵,要把对应的口输出高低电平,按键按下拉低对应的口读进单片机确认按键按下

非常感谢  我解决了困扰我一天的问题

楼主:
那请问大家,如果要实现密码更改,将新的密码储存需要寄存器吗,还是利用现在的元器件就可以。假设我的代码已经可以实现更改密码的功能。

网友F:
添加一片24C系列存储器(普中开发板上肯定有),将密码存储于此。如果不用这个存储器,断电密码就丢失了;如果使用STC的单片机,密码可以存储于单片机片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添加一片24C系列存储器(普中开发板上肯定有),将密码存储于此。如果不用这个存储器,断电密码就丢失了; ...

非常感谢,如果说不添加的话  重启机器密码就会恢复初始密码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如果说不添加的话  重启机器密码就会恢复初始密码了吧

是的,所有需要保存的数据都得存储在具有断电保存功能的存储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所有需要保存的数据都得存储在具有断电保存功能的存储器上

好的好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