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用三极管给一个3欧姆的负载限制8a电流从家用插座上取电吗?

楼主(2022-07-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什么意思呢?
用三极管直接接220V家电吗?

网友B:
220V3ohm=16.1kW,一旦失控后果无法想象,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别玩儿了。

网友C:
按楼主目前的知识储备还不具备操控市电的能力。

网友D:
不可以,现实中这样操作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很容易导致起火或者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意思呢?
用三极管直接接220V家电吗?

对,整流让三极管把电流控制在8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整流让三极管把电流控制在8a

说你什么都不会嘛,你问的问题涵盖了PCB画板,单片机,开关电源,要说你什么都不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
说你会点什么嘛,好像连最基本都不会,搞不明白了我
你就不要有任何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想法了,你在想做一个东西之前,先看一下,网络上或者是书本上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不要做了
书本上是不会有220V整流之后用三极管在插座上取电的,那你就不要有这个想法了

网友E:
二极管、三极管是古早以元件外形对元器件的统称、泛称,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变化、再不是定义在单纯的PN结结构,现在的二极管、三极管,从外形上看是没什么区别,但从内部电路上就相去甚远,作用也天差地别!

如果按楼主的意思,你想用可控硅调压?可控硅外观也跟三极管一模一样,只要你电路设计控制来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我很赞同你有想法,但是我们现实的物理环境是有一定限制的

网友G:
你可以在仿真里试一下,但是千万别在市电上玩,如果一定要在市电上玩,务必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

网友H:
首先要考虑安全和确定负载能不能承受220V市电的峰值电压!其次要考虑这样做的效率是否可取。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

这个电路中的Q1,Q2最好是用1只MOS管代替,这样R1的取值可以增大一些。达林顿管的驱动电流比MOS管要大的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在仿真里试一下,但是千万别在市电上玩,如果一定要在市电上玩,务必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对,安全第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

给一个打算从家用插座用3欧电阻取8A电流的人提供这种电路,这到底是一个多馊的主意
这种电路是一般人能掌控得住的吗?
8A,在电阻上的电压是24V,在三极管上的最大电压就是287V,287*8A=2297W,白天市电可能没有那么高但至少也是1500W以上
1500W功率的三极管?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打算从家用插座用3欧电阻取8A电流的人提供这种电路,这到底是一个多馊的主意
这种电路是一般人能掌 ...

确实,没有考虑负载电压了,忽略了,因为负载承受大部分电压了,没有考虑8*3这个关键数据!这样看来,这个电路肯定不合适1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

这个电路肯定不行!效率太低了,3Ω负载220V市电肯定需要首先进行电压变换,AC-DC或者变压器变压将电压变成24V以上或者24V.

网友I:
我只好奇:3R@8A是什么负载以及应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J:
8A电流通过3欧姆的负载时,有24V电压、192W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打算从家用插座用3欧电阻取8A电流的人提供这种电路,这到底是一个多馊的主意
这种电路是一般人能掌 ...

其实没必要想得太复杂~假如这个负载就是一段大功率的电热丝呢?用可控硅调压功能也许就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H:
对于低压大电流负载,串联取电的方案显然不太合适。最佳方案是变压处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8A电流通过3欧姆的负载时,有24V电压、192W功率。

问题是如果串联降压的话那就是(220-24)*8=196*8=1569W损耗,按实际情况220V整流后估计要300V电压,损耗就更大了。用1份,空耗9份。

网友L:
我只能说:理论上可以,现实中肯定放“烟花”

网友M:
很多时候不如先说说原始需求,不要一上来就拿着自己想的技术方案来问。有时候因为自己知识面不够宽,选择的方案并不合理。所以,你就简单的说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好奇:3R@8A是什么负载以及应用场景是什么?

加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多时候不如先说说原始需求,不要一上来就拿着自己想的技术方案来问。有时候因为自己知识面不够宽,选择的 ...

我想驱动一个3欧的发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在仿真里试一下,但是千万别在市电上玩,如果一定要在市电上玩,务必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我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N:
你不妨拆开你的加热台看一下内部结构, 如果运气好, 正好是 12组 电热丝并联, 那么,把它改成串联,问题不就解决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驱动一个3欧的发热片

3欧的发热片应该有额定工作电压这个参数。或是24V吧,再回到你问题的原点:家用插座上220VAC,经过3极管,再到发热片,这过程没有整流、也没有隔离,相当于220V的电压直接加到3R的负载上,你觉得合适吗?再说,这个3极管由谁来控制?以什么方式控制?如果你能做到斩波、过0检测控制交流电的导通角倒是有可能,但这里边的弯弯绕,一壶装不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问题

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问题是呀,仿真能出什么问题呢?爆炸?电脑冒烟?
你看一下我仿真的这个结果,你看三极管的功耗是多少,2000W,如果是现实,这个时候三极管已经爆炸了
但我仿真了好久,都"没有出现问题"
为什么要叫"仿真"呢?仿的嘛
要是跟现实一样,那就叫实践了

网友O:
直接驱动肯定不行,要先整流降压

网友I:
楼主这个发热板,建议用220V的PTC发热模块,xB上大把,也不贵。最高功率400W。然后用温空器来控制输出达到调温效果。。比你这个方案实在多了。

PS:楼主肯定是看了某开源项目。相要自制一个热焊台了?刚好我昨天也看到过。但这些大功率的东东自制的成本比买的还贵不少,也不安全。楼主当三思!

网友P:
坐等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