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单片机接收到的JSON为正确的JSON?

楼主:
在使用cJson时发现如果接收的JSON为错误的JSON任然会解析,并且解析不正常。这种情况在传输信号时很容易产生,有那个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如图传输少一个“:”就会解析错误!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22-07-23):
把json放在报文体里面,报文增加校验。报文没问题再解析json

网友B:
可以用JSONChecker做一个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