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modbus通信协议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们好,最近在学习modbus通信协议,废了老大劲终于把数据从传感器里面读出来了,但是卡在数据处理这一步了处理方法说明书上写的很详细,可是这部分代码实在是不会写,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二。
比如这个例子,读到的数据顺序为 66 66 42 7B,需要将其转为二进制后分成1位符号位、8位指数位和23位尾数,然后分别化为整数后再计算

如果有大佬愿意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22-07-23):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loat *f;
        uint8_t ch[4]={0x66,0x66,0x7b,0x42};
        f=ch;
        printf("%f ",*f);
        return 0;
}

根本就不用算啊!上面f=ch一句话就转过去了。以上代码用MinGW验证通过。

不过要注意的是x86本身是小端,C51编译器按大端保存超过1字节的数据,所以ch[4]里面的数据顺序要反过来。

网友B:
4个字节 66 66 42 7B 转为浮点数为 2.7184266e+23,参考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个字节 66 66 42 7B 转为浮点数为 2.7184266e+23,参考程序:

你把大小端弄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大小端弄反了。

这跟对方传感器传来的数据顺序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跟对方传感器传来的数据顺序有关。

人家都举例“66 66 42 7B”的含义是62.85了,你还蒸熟的鸭子只剩下嘴硬了有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用算啊!上面f=ch一句话就转过去了。以上代码用MinGW验证通过。

不过要注意的是x86本身是小端 ...

谢谢指导,这样确实可以一步到位了,还有个问题是怎么把接收到不断变化的值放到ch【】里面处理啊,我自己写的一直报错,不知道该怎么修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个字节 66 66 42 7B 转为浮点数为 2.7184266e+23,参考程序:

非常感谢解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这样确实可以一步到位了,还有个问题是怎么把接收到不断变化的值放到ch【】里面处理啊,我自己 ...

总要把代码和报错内容贴出来吧?你什么都不说别人也都不是算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跟对方传感器传来的数据顺序有关。

楼主都说了“66 66 42 7B”是62.85的意思,你搞个2.7e23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说了“66 66 42 7B”是62.85的意思,你搞个2.7e23是来搞笑的吗?

主要是楼主把 66 66 7b 42 写成 66 66 42 7B 造成还原错误,数据正常后还原也正常了,6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