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LED彩灯用STC15W204S-8单片机驱动流水灯源码

楼主(2022-07-24):
WS2812BLED4X4 16位彩灯用STC15W204S-8驱动流水灯源码
高手帮忙怎样改成4排同时都向左或向右逐个点亮
想做成转向灯3.3口控制右转黄色  3.2口控制左转黄色   5.4口控制全亮红色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不会自已改下吗??。

网友B:
你确定你的这个程序是可以点亮2812的吗?里面用到的DI、SNUM等都没进行定义,我才不相信编译可以通过。
如果连点亮都做不到,那么谈何花样显示?
等点亮后,学会在指定的一个2812上显示各种颜色,那么,剩下的花样编程就简单了不是吗?先脚踏实地一步步来吧,别想着一步登天。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有附件,只看到贴出来的程序感觉不对。不过,贴出来的程序和附件的程序是不一样的,你这也是误导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自已改下吗??。

呵呵没玩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这个程序是可以点亮2812的吗?里面用到的DI、SNUM等都没进行定义,我才不相信编译可以通过。
如 ...

能编译的老师

网友B:
看你玩单片机的时间也不短了,也不能完全照抄一点都不(会)改吧?贴出来的程序和附件的程序不同,灯数也不正确,明显是复制别人的,我搜索了一下,发现和本坛这帖是一模一样的,你好歹也得把下面的灯的数量改一下吧,还有花样数组的数量一起补上去,先完全点亮灯珠再进行下一步。
/*----------------------------灯珠串联个数设置--------------------------------*/
#define SNUM 8

另外,得先确定灯珠在板上的排列顺序,这个程序是流水灯,在上电后就可以看到了(太快的话增加主程序56行上的延时),然后改主程序,让最右边的一列显示黄色(数组备注得很清楚),慢慢增改程序达到自己的要求。

网友C:
以我的实践经验,2812.c中的发送1和0的时序肯定是错的!
T0H 0 code ,high voltage time 0.35us ±150ns
T1H 1 code ,high voltage time 0.7us ±150ns
T0L 0 code , low voltage time 0.8us ±150ns
T1L 1 code ,low voltage time 0.6us ±150ns
RES low voltage time Above 50μ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玩单片机的时间也不短了,也不能完全照抄一点都不(会)改吧?贴出来的程序和附件的程序不同,灯数也 ...

我在某一个宝买的4X4LED给我带的源码想做个山地车转向灯但是没改明白呵呵

网友B:
问了两次,都不见你回答是否点亮,连程序里的灯数也没改,很怀疑你根本就没完全点亮过,难道是指望坛友们给你改好一个完整的程序?这不是学习单片机的方法啊,主程序那么简单,你的要求也不复杂,自己琢磨着改一下也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了两次,都不见你回答是否点亮,连程序里的灯数也没改,很怀疑你根本就没完全点亮过,难道是指望坛友们给 ...

我想要成排的流水效果谢谢

网友B:
是我俩不在一个频道上吗?你16个2812全部亮了吗?能不能全部亮黄色?搞清楚最右边的一列从上到下的序号是多少了吗?能不能单独点亮最右边的一列?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一抹黑的谁知道你是哪里不行了

网友B:
完整程序是不可能给你的,论坛也禁止这样的做法,所以得靠你自己慢慢堆砌,何况这个也是简单的程序。

网友D:
单片机之路,从点一个灯开始!你能点亮一个WS2812B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之路,从点一个灯开始!你能点亮一个WS2812B了吗?

四排点亮了但是不同时享有流动有快有慢
               for(i=0;i<4;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0]=50;
                        s[i][1]=5;
                        s[i][2]=5;

                }
                          for(i=8;i>3;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0]=50;
                        s[i][1]=5;
                        s[i][2]=5;

                }
                          for(i=5;i<12;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0]=50;
                        s[i][1]=5;
                        s[i][2]=5;

                }
                        for(i=16;i>11;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0]=50;
                        s[i][1]=5;
                        s[i][2]=5;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排点亮了但是不同时享有流动有快有慢

这个点亮的是红色而不是黄色的吧?
你的点亮顺序是:
1:   0、1、2、3
2:   8、7、6、5、4
3:   5、6、7、8、9、10、11
4:   16、15、14、13、12

我不知道你板上的灯珠是怎么排列的,但明显点亮的灯数就不对了,这怎么会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排点亮了但是不同时享有流动有快有慢

建议你用结构体的方式来操作,应该比你这方式清爽多了。
#define led_num 24                   //彩灯点数

struct p_color   //定义彩灯点的色值结构体,方便后期操作
{
  u8 ur;
  u8 ug;
  u8 ub;
};
struct p_color led_tabel[led_num] ;//彩灯色值结构体数组
struct p_color temp_color;         //临时色值结构体

//*************************

//main:

        for (i=0;i<led_num*3;i++) //初始化色值
         {
           led_tabel[i].ur=i*3;
           led_tabel[i].ug=0;
           led_tabel[i].ub=0;
         }

    p=led_tabel;  //设定指针,指向数组

    while (1)
    {
    ws2812b_sendall(p,72);

         if(!(++i%5))
          {
                  //彩灯色值数组环移
            temp_color=led_tabel[0] ; //暂存(点0)的色值
                  for(j=0;j<led_num-1;j++) led_tabel[j]=led_tabel[j+1];// 所有点的色值COPY后一个点
                  led_tabel[led_num-1]=temp_color;// 最后一个点的色值改为暂存(点0)的色值
           }
  }

ws2812.rar (1.17 MB, 下载次数: 45) 视频效要下载后改后缀为.MP4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用结构体的方式来操作,应该比你这方式清爽多了。
#define led_num 24                   //彩灯点数

他连 i=16 都出来了,你还让他直接上结构体,不是整更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他连 i=16 都出来了,你还让他直接上结构体,不是整更懵吗?

那这样2812对他也太难了,上3528的了,这个点亮很简单,比较适合新手,别给他搞太难,放弃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2812对他也太难了,上3528的了,这个点亮很简单,比较适合新手,别给他搞太难,放弃就不好了

呵呵就是玩不明白怎样才能四排同时流水点亮

现在能实现四排流水点亮但是他不同时流水点亮就是一排走完2排亮 2排走完3排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玩不明白怎样才能四排同时流水点亮

想得到帮助就得把你改的程序贴出来,空口白牙的不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得到帮助就得把你改的程序贴出来,空口白牙的不好猜

-------------------------------------------------------------------------------------*/

#define Port P3
#define GREEN 0
#define RED 1
#define BLUE 2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ws281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pad.h"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16][3]={{50,5,5},{50,5,5},{50,5,5},{50,5,5},{50,5,5},
        {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定义一个二维数组,每个括号内的三个数据对应一个像素点{G,R,B}

        DelayMs(200);                                //上电等待延时

        Port=0xff;                                        //初始化端口为高电平

        while(1)
        {
                for(i=0;i<4;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4][0]=0;
                        s[i+4][1]=0;
                        s[i+4][2]=0;

                }
                for(i=8;i>3;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4][0]=0;
                        s[i-4][1]=0;
                        s[i-4][2]=0;

                }
                          for(i=8;i<12;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4][0]=0;
                        s[i+4][1]=0;
                        s[i+4][2]=0;

                }
                                 for(i=15;i>11;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4][0]=0;
                        s[i-4][1]=0;
                        s[i-4][2]=0;

                }

        }
}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ws2812.h"

//-------------------------------------------------------------------------------
//子程序名称:IO_Init(void)
//功能:端口初始化
//-------------------------------------------------------------------------------
void IO_Init(void)
{
        ;
}

//-------------------------------------------------------------------------------
//子程序名称:ResetDateFlow(void)
//功能:复位,为下一次发送做准备,
//说明:将DI置位为0后,延时约65us
//-------------------------------------------------------------------------------
void ResetDataFlow(void)
{
        unsigned char i,j;
        DI=0;                                        //DI置为0后,延时50us以上,实现帧复位
        for(i=0;i<15;i++)                //此处33Mhz时延时65us
        {
                for(j=0;j<20;j++)
                {
                        ;
                }
        }
}
//-------------------------------------------------------------------------------
//子程序名称:SendOnePix(unsigned char *ptr)
//功能:发送一个像素点的24bit数据
//参数:接收的参数是一个指针,此函数会将此指针指向的地址的连续的三个Byte的数据发送
//说明:在主函数中直接调用此函数时,在整个帧发送开始前需要先执行 ResetDataFlow()
//                数据是按归零码的方式发送,速率为800KBPS
//-------------------------------------------------------------------------------
void SendOnePix(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for(j=0;j<3;j++)
        {
                temp=ptr[j];
                for(i=0;i<8;i++)
                {
                        if(temp&0x80)                 //从高位开始发送
                        {
                                DI=1;                         //发送“1”码
                                _nop_();                 //不可省略的nop(),延时指定时间作用,晶振频率33MHz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I=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else                                //发送“0”码
                        {
                                DI=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I=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temp=(temp<<1);                 //左移位
                }
        }

}
//-------------------------------------------------------------------------------
//子程序名称:SendOneFrame(unsigned char *ptr)
//功能:发送一帧数据(即发送整个数组的数据)
//参数:接收的参数是一个指针,此函数会将此指针指向的地址的整个数组的数据发送
//-------------------------------------------------------------------------------
void SendOneFrame(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k;

        ResetDataFlow();                                 //发送帧复位信号

        for(k=0;k<SNUM;k++)                                 //发送一帧数据,SNUM是板子LED的个数
        {
                SendOnePix(&ptr[(3*k)]);
        }

        ResetDataFlow();                                 //发送帧复位信号
}

//-------------------------------------------------------------------------------
//子程序名称:SendSameColor(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cnt)
//功能:相同颜色的点发送cnt次
//参数:接收的参数是一个指针,指向像素点颜色数组,cnt传递发送个数
//-------------------------------------------------------------------------------
void SendSameColor(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k;

        ResetDataFlow();                                 //发送帧复位信号

        for(k=0;k<cnt;k++)                                 //发送一帧数据,SNUM是板子LED的个数
        {
                SendOnePix(&ptr[0]);
        }

        ResetDataFlow();                                 //发送帧复位信号
}
//-------------------------------------------------------------------------------
//子程序名称:SendOneFrameFrom(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ptr)
//功能:从指定的像素点开始发送一帧数据(即发送整个数组的数据)
//参数:接收的参数是一个指针,此函数会将此指针指向的地址的整帧数据发送
//                i:把数组的第0个像素数据发送到第i个像素点(第0个像素是板上标号为01的像素)
//说明:即原本对应第一个像素的数据会发送到第i个像素点(LED)上
//-------------------------------------------------------------------------------
void SendOneFrameFrom(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k;

        ResetDataFlow();                                 //发送帧复位信号

           for(k=(SNUM-i);k<SNUM;k++)                 //发送一帧数据
        {
                SendOnePix(&ptr[(3*k)]);
        }
        for(k=0;k<(SNUM-i);k++)
        {
                SendOnePix(&ptr[(3*k)]);
        }

        ResetDataFlow();                                 //发送帧复位信号
}

//-------------------------------------------------------------------------------
//子程序名称:SendOneFrameSince(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ptr)
//功能:从第i个像素点的数据开始发送一帧数据(即发送整个数组的数据)
//参数:接收的参数是一个指针,此函数会将此指针指向的地址的整帧数据发送
//                i:把数组的第i个像素数据发送到第1个像素点
//说明:即原本对应第i像素的数据会发送到第1个像素点(LED)上,第i+1个像素点的数据
//                发送到第2个像素上
//-------------------------------------------------------------------------------
void SendOneFrameSince(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k;

        ResetDataFlow();                                 //发送帧复位信号

        for(k=i;k<SNUM;k++)                                 //发送一帧数据
        {
                SendOnePix(&ptr[(3*k)]);
        }
        for(k=0;k<i;k++)
        {
                SendOnePix(&ptr[(3*k)]);
        }
        ResetDataFlow();                                 //发送帧复位信号
}

网友D:
引用 楼主:
-------------------------------------------------------------------------------------*/

说实话,可能水平不够吧,你这代码的逻辑我看的有点晕。。。
有一点你不知你注意到了没:
WS2812在发数据过程中不要被打断,不能改几个值,发几个,再改几个,而是要一次性改完所有的点值,再一次性发出,发送过程中,中断都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可能水平不够吧,你这代码的逻辑我看的有点晕。。。
有一点你不知你注意到了没:
WS2812在发数 ...

我买模块给我带的源码
这是我改的就是四行流水不同步
unsigned char s[16][3]={{50,5,5},{50,5,5},{50,5,5},{50,5,5},{50,5,5},
        {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50,5,5}};//定义一个二维数组,每个括号内的三个数据对应一个像素点{G,R,B}

        DelayMs(200);                                //上电等待延时

        Port=0xff;                                        //初始化端口为高电平

        while(1)
        {
                for(i=0;i<4;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4][0]=0;
                        s[i+4][1]=0;
                        s[i+4][2]=0;

                }
                for(i=8;i>3;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4][0]=0;
                        s[i-4][1]=0;
                        s[i-4][2]=0;

                }
                          for(i=8;i<12;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4][0]=0;
                        s[i+4][1]=0;
                        s[i+4][2]=0;

                }
                                 for(i=15;i>11;i--)
                {
                        s[i][0]=5;                        //修改数组中的数据
                        s[i][1]=50;
                        s[i][2]=5;

                        SendOneFrame(s);        //显示数组中的数据
                        Delay100Ms(1);

                        s[i-4][0]=0;
                        s[i-4][1]=0;
                        s[i-4][2]=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可能水平不够吧,你这代码的逻辑我看的有点晕。。。
有一点你不知你注意到了没:
WS2812在发数 ...

我就是爱好这东西没事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爱好这东西没事玩玩

16灯串(4行4列)单色单灯4段流水
流程
第1行
第2行
第3行
第4行
灯1
灯2
灯3
灯4
灯5
灯6
灯7
灯8
灯9
灯10
灯11
灯12
灯13
灯14
灯15
灯16
发送数组1(16灯*3=48B)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延时
发送数组2(16灯*3=48B)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延时
发送数组3(16灯*3=48B)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延时
发送数组4(16灯*3=48B)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这个表给你参考一下。就按你的板、2维数组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爱好这东西没事玩玩

我也是玩玩,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慢慢来,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玩不明白怎样才能四排同时流水点亮

“现在能实现四排流水点亮但是他不同时流水点亮就是一排走完2排亮 2排走完3排亮”   就不能加个标点符号?不太理解什么意思,是说第1排点亮一段时间后熄灭并亮起第2排,第2 排点亮一段时间后熄灭亮起第3排,而你则是想让亮起的不熄灭,到最后全部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爱好这东西没事玩玩

26楼的方法你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实现四排流水点亮但是他不同时流水点亮就是一排走完2排亮 2排走完3排亮”   就不能加个标点符号 ...

呵呵就是四排都能点亮了
就是第一排亮第二个灯
第二排亮第三个灯
第三排亮第四个灯
第四排亮第三个灯

正常事一排亮第一个灯  第二排亮第一个灯    第二排亮第一个灯   第三排亮第一个灯     第四排亮第一个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玩不明白怎样才能四排同时流水点亮

因为同一时间就一个for在运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同一时间就一个for在运行呀

对啊就是不会同一时间运行四个FOR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四排都能点亮了
就是第一排亮第二个灯
第二排亮第三个灯

你的意思是能够流水,但是想亮第1个灯的却亮到第3个或者第4个灯去?你不是想要列方向流水显示吗,怎么变成从上到下了?拍个视频看看吧。
前面让你查看灯的排列顺序你看了没有?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没去查看灯的排列走向,第一个灯是在第几排的第几个位置上?后面的15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能够流水,但是想亮第1个灯的却亮到第3个或者第4个灯去?你不是想要列方向流水显示吗,怎么变 ...

这个就是流水灯视频

网友B:
别用评分代替回复啊,都不回答实质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玩不明白怎样才能四排同时流水点亮

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流水灯视频

把延时增加5倍看看

楼主:
对就要这样的

网友B:
我发觉你还是理解不了原程序,所以就改得乱七八糟,连数组的初值都不改。
要达到最佳视觉效果,就要把整组数组的内容改完再一次性送显示,而不是改一个灯送显示一次。
12楼的行号20开始的那4行为什么加4?原程序是为了显示完恢复数组数据,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觉你还是理解不了原程序,所以就改得乱七八糟,连数组的初值都不改。
要达到最佳视觉效果,就要把整 ...

加四减四用不用都可以
数组我是真搞不懂
我就是玩按键输入输出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四减四用不用都可以
数组我是真搞不懂
我就是玩按键输入输出控制了

加四减四不用灯就不会熄灭了。
按你24楼的程序,10到24行循环的程序,运行第1次亮第1盏灯,第2次亮第1和第2盏灯,第3次是1、2、3灯,第4次1、2、3、4(这样的亮法不是流水灯,流水灯一次就连一盏);第35行至37行,运行一次熄灭一盏灯,所以亮法是乱七八糟的,而且按你的要求是1、2、3、4一起亮,5、6、7、8亮的时候1、2、3、4就要熄灭。我整理了一下亮法,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和实际运行一个样?(为了方便理解,1到16的灯序号改成0到15,顺带说一下,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所以下标最大只能到15而不是16)

网友H(2023-08-23):
都是高手!

网友I:
群里面都是大神,看不懂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群里面都是大神,看不懂程序

你要是有个2812模块实验几次就能看懂  太高难的我也玩不明白

网友J(2023-10-19):
引用 楼主:
你要是有个2812模块实验几次就能看懂  太高难的我也玩不明白

楼主弄好了吗?我买的灯还没到,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