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为一个/与%的C语言程序问题

楼主(2022-07-24):
两段程序
一段是        for(i = 0;i < 4; i++)
        {
                buf[ i] = integer % 10;
                integer /=10;
        }

一段是        buf[0] = integer%10;
                buf[1] = (integer/10)%10;
                 buf[2] = (integer/100)%10;
                buf[3] = (integer/1000)%10;

为什么结果截然不同啊

网友A:
你的程序逻辑不一样啊

网友B:
两段程序把变量integer分解保存在数组buf[ ]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前者在运行后integer的值已改变,后者的integer值不变。前者比后者运行效率高许多。可按不同应用场景选用。

网友C:
先取整再除,不同于先除再取整。

网友D:
  integer /=10;==>  integer= integer /10; //简单地说,就是integer缩小10倍。

网友E:
结果肯定应该一样的,如果是仿真结果

网友F:
作者为什么不出来回复,或者说详细下,那里结果不一样了

网友G:
执行先后顺序不同,第一个是先取余再除,第二个是先除再取余,这样的结果当然不同

网友H:
假设这个数是123,第一种方法:i=0 buf[0]=213%10=3,integer=213/10=21
                                          i=1,buf[1]=21%10=1,integer=21/10=2
                                          i=2,buf[2]=2%10=2,integer=2/10=0
                          第二种方法:buf[0] = integer%10=213%10=3;
                                           buf[1] = (integer/10)%10=21%10=1;
                                           buf[2] = (integer/100)%10=2%10=2;
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段程序把变量integer分解保存在数组buf[ ]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前者在运行后integer的值已改变,后者的inte ...

谢谢,我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integer的值是在中断中改变的,所以用第一个改变了integer的值导致下次再用这个变量出了问题,不过您的回答我又个疑问,为什么第一个比第二个效率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者为什么不出来回复,或者说详细下,那里结果不一样了

我没写全,integer的值是在中断中改变的,所以这里虽然buf值一样,但是integer的值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这个数是123,第一种方法:i=0 buf[0]=213%10=3,integer=213/10=21
                                   ...

没有问题,只是integer的值不同

网友I:
整数相除,按整数计算,每一步,都“会”四舍五入。。。。。。

不用循环的,比较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数相除,按整数计算,每一步,都“会”四舍五入。。。。。。

你这个理解有问题吧,不会四舍五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整数相除,按整数计算,每一步,都“会”四舍五入。。。。。。

整数运算只会截断,不存在四舍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