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生成多余的工程和文件怎么删除

楼主(2022-07-24):
最近在家中没事可干,又准备学一学51单片机C语言编程。keil软件每运行一个程序都产生一个文件,时间长了没用的文件越来越多,怎么彻底删除。

网友A:
attrib -r -s -a .\RVMDKv4\*.* /S
del/Q RVMDKv4\*.bak
del/Q RVMDKv4\lst\*.*
del/Q RVMDKv4\obj\*.*
attrib -r -s -a .\EWARMv6\*.* /S
del/Q EWARMv6\Debug\exe\*.*
del/Q EWARMv6\Debug\list\*.*
del/Q EWARMv6\Debug\obj\*.*
pause

我写的,另存为delobj.cmd,双击即可删除所有生成的文件。
我的工程一般都可以用IAR或者RVMDK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写的,另存为delobj.cmd,双击即可删除所有生成的文件。
我的工程一般都可以用IAR或者RVMDK编译。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在Project菜单里面有一项Clean Target,点击执行就可以删除中间文件了

网友C:
对不要的文件右击鼠标,选择删除,按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