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蓝牙开关控制器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2-07-24):
   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遥控开关都是带遥控器的,而如今智能手机已经很普及,用手机蓝牙来控制开关就可以省去遥控器,最近亲手做了一款蓝牙开关控制器,实物如下图所示:

现将电路分享给大家:

蓝牙APP如下:

以下是PCB工程文(含原理图和PCB 2个文件):
原理图和PCB

网友A:
没有app有啥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能过多少A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能过多少A

看你选择多大的继电器,
建议选择5A的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选择多大的继电器,
建议选择5A的继电器。

我还以为可以直接带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可以直接带负载呢

要看选多大的继电器,图示继电器是3A的,起码能带500W的设备,控制一般的灯具没有问题。如果需要带大功率的设备,可以选大电流的继电器

网友D(2022-08-31):
弱弱的问一句,电感的参数怎么算的

网友E:
楼主,有没有源码,我下载了,没有单片机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