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辅助绕组过流

楼主(2022-07-25):
开关电源辅助绕组过流,正常工作电流5mA,实际测得14mA,正常温度25°下,辅助绕组7.5Ω限流电阻温度100°左右。电源管理芯片是好的。想请问一下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A:
那肯定是辅助绕组匝数太多了呀,因为电源芯片内部有稳压管,适当调大限流电阻R9

网友B:
辅助绕组接反了。

网友C:
电流怎么测的 ,测量的位置 ,如果是串在电阻R9端测试不对的,这个电阻上是脉动电流

网友D:
套公式P=I*I*R,I=14mA,R=7.5,可知电阻耗散功率1.47mW,能上升到100度恐怕是核动力电阻。

网友E:
输出电流与输出电压、负载相关,改变输出电压,或负载电阻都可以达成目的。

网友F:
你用的4007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