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低功耗LDO型号

楼主(2022-07-25):
高精度最好百分之0.5,低功耗静态电流1UA,宽电压输入30V。输出电压3V ,输出电流200毫安

网友A:
输入30V、输出3V的倒是有的。
200MA的电流,功耗不低啊!(30-3)*0.2=5.4W,会不会烧管不清楚。。。
这么高的电压你最好能选用DCDC。
LDO静态电流uA级?没有使能端的貌似做不到。。欢迎探讨!

网友B:
HE2021A30HPR   SOT-89-3
描述:输出类型:固定 输出极性:正 输出通道数:1 最大输入电压:35V 输出电压:3.0V 压差:400mV 静态电流(地电流):2μA 输出电流:200mA 电源纹波抑制比(PSRR):60dB@1kHz

网友C:
这么大压差,如果散热做得不够,15V输入电压,持续输出电流200mA都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E2021A30HPR   SOT-89-3
描述:输出类型:固定 输出极性:正 输出通道数:1 最大输入电压:35V 输出电压 ...

SOT-89 thermal resistance 100oC/W.

网友E:
如此大的压差,还指定要使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F:
既然谈LDO,输入输出已经确定,功耗就已经确定了,哪里去谈什么低功耗,问出这个问题也是没理解。

网友G:
AS1360, SOT23  Low Quiescent Current: 1.5μA with Input Voltage Range: Up to 20V

网友H:
这么大的压差,还叫 LDO 吗?

网友I:
好有一比:买5斤米,在为一、二粒米讨价还价。

网友J:
引用 网友B:
HE2021A30HPR   SOT-89-3
描述:输出类型:固定 输出极性:正 输出通道数:1 最大输入电压:35V 输出电压 ...

这都到了1000多度了,能用?

网友K:
LOD 要求有一点高了,一般都是100mA,再大 SOT-89的做不到。

网友L:
压差太大,LDO做不了低功耗,能做低功耗就不叫LDO了
LDO叫低压差线性电源稳压器,输入输出的电流一样,压差就损耗在LDO上了
比如输入30V,输出3V,那么加在LDO上的电压就是27V
输出电流200mA的话,就是5.4W的功率损耗
LDO定义就是这样的,谁家芯片都没用,除非芯片不是LDO类型

网友M:
楼主什么叫LDO知道吧?还有输出200mA一般静态电流也不能太小的。

网友N(2023-12-14):
30V输入3V出,3V电流200ma?LDO早冒烟了。我24V输入输出3.3V,3ma,输入还串热耗散电阻缓启动和分压呢。虽然LDO标称耐压35。数据手册上写100ma,你要是真信了通电就冒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N:
30V输入3V出,3V电流200ma?LDO早冒烟了。我24V输入输出3.3V,3ma,输入还串热耗散电阻缓启动和分压呢。虽然 ...

无意义的帖子,就别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