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32单片机的运行速度问题

楼主(2022-07-25):
单片机芯片:STC32G12K128
晶振频率:24Mhz (STC-ISP)
STC-ISP版本:6.90D
收到STC32降龙棍后立即写了一个闪灯程序试机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STC32G.H>
//STC32G12K128: Code:128k Ram:4k xdata:8k EEProm:128k Addr:0x0000 T0/1/2/3/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void Delay500ms()                //@24.000MHz(STC-Y6)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61;
    j = 225;
    k = 6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P1M0 = 0;
    P1M1 = 0;
    while(1)
    {
        P1=~P1;
        Delay500ms();
    }
}

然而,下载完成后,led没有反应
等了很久(>5s),led才亮
又等了很久(>5s),led才灭
就怀疑是延时函数有问题
于是用以下函数替换

void Delay500ms()                //@24.000MHz(STC-Y1)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54;
        k = 12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这样,闪烁的速度才差不多,但是还是不准

经过查手册和对比实验箱演示程序
才知道要设置以下寄存器才能全速运行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 = 1;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网友A:
降龙棍没有,单买的片子也刚到手,还没开始摸索,看说明文件感觉变化有点多,ISP里原来的例程估计很多不能用了!

网友B:
STM32F103CBT6价格现在15块左右了,如果不是工作需要,STC32便宜的那10块钱,我还是愿意多花10块在STM32F103CBT6上的
要是有时间折腾,还可以玩玩

网友C:
DELAY()程序,是依靠CPU运行时间延时的,执行延时的时间,取决于每条取指、执行的时间的总和。
标准51是12个主频脉冲一个机器周期,而STC的单片机,对51的取指方式做了改进,取指周期<=12个机器周期。所以标准的51程序的DELAY()执行时间,对于STC的单片就不适用了。同样STC提供的DELAY()时间与标准的51也不一样。
而且STC的运行速度是有加速和不加速的。
所以,应用DELAY时,需要仔细一下。
关键还是需要认真阅读CPU手册,吃透了CPU,什么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