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高刷新率代码

楼主(2022-07-25):
//                @布丁橘长  20220720
//                高度优化OLED图片刷新率,
//
//                提供:        低刷新率         图片显示函数:OLED_DrawBMP()
//                                        中刷新率                图片显示函数:OLED_DrawBMP_Fast()
//                                        高刷新率                图片显示函数:OLED_DrawBMP_Faster()
//                                        图片左右循环移动函数:BMPmove()
//                0.96 OLED显示Chrome小恐龙游戏动画,小恐龙移动、跳跃效果
//                STC89C52RC/STC12C5A60S2/ST15F2K60S2均适用,11.0592MHz,OLED屏为I2C接口
//                OLED_SCL=P2^0;        OLED_SDA=P2^1;

#include <oled.h>                                                                        //OLED库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 表示 unsigned char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 表示 unsigned int类型

sbit LEFTkey = P2^7;                                                        //按键左
sbit UPkey = P2^6;                                                                //按键右
sbit RIGHTkey = P2^5;                                                        //按键上
sbit DOWNkey = P2^4;                                                        //按键下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声明

extern uchar code BMPclr[];                                //图片外部变量声明:空图片
extern uchar code BMP0[];                                        //图片外部变量声明:小恐龙1
extern uchar code BMP1[];                                        //图片外部变量声明:小恐龙2
extern uchar code BMP2[];                                        //图片外部变量声明:云
extern uchar code BMP3[];                                        //图片外部变量声明:仙人掌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F6x8[][6];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F8X16[];
uchar bx,by;                                                        //图片坐标,图片移动坐标
uchar upflag,downflag;                                                //跳跃状态标志,上升状态,下落状态

void main(void)
{
        uint i;
        bx = 0;                                                                                                    //小恐龙初始坐标:第0列,第4页
        by = 4;
        upflag = downflag = 0;                                        //初始化跳跃标志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清一次屏
        while(1)
        {
                i++;
                if(i>9999) i = 0;
                OLED_ShowNum(66,3,i,4,8);
                BMPmove(20,0,52,2,BMP2,LEFT,0);                                                                //云图片循环左移
                BMPmove(90,4,106,8,BMP3,LEFT,0);                                                        //仙人掌图片循环左移
                OLED_ShowCHinese(0,2,0);
                OLED_ShowCHinese(16,2,1);
                OLED_ShowCHinese(32,2,2);
                OLED_ShowCHinese(48,2,3);
                OLED_ShowString(100,0,"000",16);
                OLED_DrawBMP_Faster(bx,by,bx+32,by+4,BMP0);                                        //绘制小恐龙1
        //        delay_ms(10);                                                                                                    //小恐龙图1和图2组合成踏步效果,稍作延时
                OLED_DrawBMP_Faster(bx,by,bx+32,by+4,BMP1);                                        //绘制小恐龙2
        //        delay_ms(10);                                                                                                    //小恐龙图1和图2组合成踏步效果,稍作延时
                if(upflag == 0 && downflag == 0) keyscan();                //小恐龙在地上才扫描按键,跳跃状态按键失效
                if(upflag == 1)                                                                                                    //跳跃状态-上升时
                {
                        if(by == 0)                                                                                                    //到最高处
                        {
                                upflag = 0;
                                downflag = 1;                                                                                                    //清空上升标志,下落标志置1
                        }
                        if(by >=1)                                                                                                    //行坐标大于等于1页时,才执行减减操作
                        {
                                OLED_DrawBMP_Faster(bx,by+3,bx+32,by+4,BMPclr);        //消除脚下残影
                                by--;                                                                                                    //往上移动一页
                        }
                }
                if(downflag == 1)                                                                                                    //下落状态
                {
                        if(by == 4)                                                                                                    //到最低处
                        {
                                downflag = 0;                                                                                                    //清空下落标志
                        }
                        if(by <= 3)                                                                                                    //行坐标小于3页时,才执行加加操作
                        {
                                OLED_DrawBMP_Faster(bx,by,bx+32,by+1,BMPclr);                //消除头顶残影
                                by++;                                                                                                    //下移一页
                        }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UPkey == 0)                                                                                                    //上
        {
        //        delay_ms(10);                                                                                                    //去抖
                if(UPkey == 0)
                {
                        upflag = 1;                                                                                                    //跳跃标识置1
                }
        }
        if(LEFTkey == 0)                                                                                                    //左
        {
        //        delay_ms(10);
                if(LEFTkey == 0)
                {
                        OLED_DrawBMP_Faster(bx+32-8,by,bx+32,by+8,BMPclr);        //消除右边残影
                        if(bx <= 0) bx = 128;                                                                                                //控制在128范围内
                        bx -=8;                                                                                                    //一次左移8列像素
                }
        }
        if(RIGHTkey == 0)                                                                                                    //右
        {
        //        delay_ms(10);
                if(RIGHTkey == 0)
                {
                        OLED_DrawBMP_Faster(bx,by,bx+8,by+8,BMPclr);                                //消除左边残影
                        bx +=8;                                                                                                    //一次右移8列像素
                        if(bx >= 128) bx = 0;                                                                                                //控制住128范围内
                }

        }
}

oled小恐龙

网友A:
没有头文件吧

网友B:
实测没有问题,不过有个问题就是用STC8H3K64S2的P55,P54做OLED驱动时,即使设置了推挽模式也没有显示,敢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遇到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