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Q8开关频率太快导致水泥电阻发烫吗?

楼主(2022-07-25):
请教下 脉冲工作5ms 间隔停留15ms 为什么R1水泥电阻5W4R7J发烫 改变强度 R12 R13 R14 R15也发烫

是不是Q8开关频率太快导致发烫?

网友A:
R1发烫只与通过R1的脉冲电流平均值相关,与频率无关。

网友B:
R1电阻消耗的功率都有5瓦多了,怎么不发热??

网友C:
如果不烫,设计者干么要用水泥电阻呢?又大、又贵、又笨重。

网友D:
大功率水泥电阻也会发热,通过的电流平均值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