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玩过这块板子吗

楼主(2022-07-25):
只知道长按前面左右两个开关后,板子会亮灯

好像是个有收音机功能和内存卡和U盘的板子
目前不知道按键如何使用,卖家只说没有资料
求大佬指点板子如何使用(电池是自己焊的,看板子上好像也没有充电接口)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板子必须接收音机天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板子必须接收音机天线吗?

插入耳机线就是天线了

网友B:
收放机,这货市场上很多的。看图还有显示部分按键一般贪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耳机线就是天线了

我看板子上还有个ant接口,不必要另接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放机,这货市场上很多的。看图还有显示部分按键一般贪复用

对的对的,这个板子本来有个屏幕我没要

还有就是不太理解大佬说的贪复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估计有个蓝牙板和时钟芯片没焊。

网友D:
天线需要焊接,但是这块板上明显元件没有全部安装完毕,不值得玩。

网友E:
这个板子上有单独的天线输入口,就在第一张图左上角,5V左侧【ANT】就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这个板子本来有个屏幕我没要

还有就是不太理解大佬说的贪复用是什么意思呢

楼上老哥说的意思是“单”键复用,应该是打错字了。

网友G:
感觉板子可玩性不大。   板上没见蓝牙天线,估计图二上方空脚应是未焊的蓝牙模块。   图二下方应是未焊的收音芯片。

网友H:
目测就是个和多功能播放器差不多的板子。就如11楼所说的,“上方空脚应是未焊的蓝牙模块。   图二下方应是未焊的收音芯片”,某一个宝上老王、老黑、立华这些铺子常卖这种板子

网友I:
ANT那里焊根1米长的电线就行,不插CF卡开机,按钮胡乱按,耳机里可能会有提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