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供电电源功率的问题

楼主(2022-07-25):
51单片机小车做出来出现个问题,当连上电脑烧录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单独接7V0.6A电源,电源灯亮,电机不动。如果同时再给串口那边接入5V电源,正常。电源通过2个排针接入7V电源,电源经过LM7805降压给主控芯片和其他元件供电,万用表测试是LM7805输出电压正常5V,电机驱动芯片7V电压正常,单独接个电机在7805输出脚正常运行。以上情况是否是7v0.6A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的?

网友A:
电源功率不足是主要原因。7V是LM7805输入电压的下极限,当5V负载电流略大时,LM7805的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下降而下降。空载测量到5V不算数,要以实载电压为依据。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供电功率太小造成的,建议你换9V1A左右的电源,同时保证带载电机和后面的主控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C:
建议不要用7805   用DC-DC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足是主要原因。7V是LM7805输入电压的下极限,当5V负载电流略大时,LM7805的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下 ...

感谢指教,今天找了个大点的电源9v1.5A电源,接上主电源接口后电机只会倒转,而且齿轮箱发出刺耳的齿轮摩擦声。单独用手机5v2a电源接单片机串口,可以正常工作,手机的这个电源接入主电源接口就无反应了,只有电源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供电功率太小造成的,建议你换9V1A左右的电源,同时保证带载电机和后面的主控电路正常工 ...

感谢指教,今天找了个大点的电源9v1.5A电源,接上主电源接口后电机只会倒转,而且齿轮箱发出刺耳的齿轮摩擦声。单独用手机5v2a电源接单片机串口,可以正常工作,手机的这个电源接入主电源接口就无反应了,只有电源灯亮。

楼主(2023-01-13):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今天找了个大点的电源9v1.5A电源,接上主电源接口后电机只会倒转,而且齿轮箱发出刺耳的齿轮摩 ...

小车问题找到了,一是电源功率不足。二是出现齿轮摩擦的问题是其中2个电机接线反了。

网友D:
很明显,7V输入电源在5V时没有足够的功率提供电机电流。 但找到导致齿轮问题的错误接线也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