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D3400 mos管烧坏,是电流过大?

楼主(2022-07-26):
MOS管用的是A0D3400 ,电路以及规格参数如下,负载最高电流2.6A,使用一个星期后出现2台mos烧坏,怀疑是电流过大(优信上买的是图标这款),但规格书能过4a,现在准备换成252封装的mos,但想找出原因,有没有人遇到过这问题

电路图

电路图

规格书

规格书

网友A:
就是烧坏的,热坏的
因为你用的是PWM,MOS管的G极是有结电容的,对于PWM信号来说,就相当于一个电阻,这个电阻会把G极电压拉低,让MOS管不能完全导通,MOS管的电阻就加大了,发热量也就大了
你可以在加热的时候用红外枪测量一下MOS的温度
看一下你PWM信号的能力,把R19改到最小,或者把驱动电压改到10V
AO3400我经常用,持续5A电流随便工作,不会是电流的问题,是你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烧坏的,热坏的
因为你用的是PWM,MOS管的G极是有结电容的,对于PWM信号来说,就相当于一个电阻,这个电阻 ...

嗯,应该是热坏的,附近电源DC部分加了个ss34做防反接处理,发热严重涂得热熔胶都融了,去掉后mos没这么烫
另外,PWM程序上仅做开关处理,90%和0输出,I0输出电压3.3/0,电阻R19改板的话直接去掉得了

网友B:
或许没加续流二极管保护?断电的时候烧掉了?
下拉按照贴吧大佬各位说的换成100K试试?其他确实看不出问题

网友C:
某一个宝上很多器件都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进口原装”而且价格不一样,不排除有忽悠的成份,但万一是有些道理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没加续流二极管保护?断电的时候烧掉了?
下拉按照贴吧大佬各位说的换成100K试试?其他确实看不出问题

正常工作时烧掉,负载是电阻丝发热线,应该不是反向电动势导致烧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时烧掉,负载是电阻丝发热线,应该不是反向电动势导致烧坏

靠PWM驱动内阻太大了?我也不是很了解
艾特大佬来看看吧

网友D:
选MOS管的电流参数通常要比实际工作电流大10倍使用才安全可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时烧掉,负载是电阻丝发热线,应该不是反向电动势导致烧坏

电阻丝冷阻值比热阻值小很多,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就是烧坏的,热坏的低,
1)MOS管工作在不能完全导通,MOS管的导通内阻变大,发热量也就大。
2)PWM驱动MOS管的能力不足,R19去掉;
3)输出的负载接de是什么。

网友G:
电路图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单片机电源电压是5V,可以用252封装的AOD442或SUD50N06,IO口设置推挽模式,R19改10欧或不用。主要问题是PWM驱动能力不足,MOS管功耗大造成烧管。

楼主:
他数据手册上写也是5.8a,尴尬,不应该看他这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烧坏的,热坏的低,
1)MOS管工作在不能完全导通,MOS管的导通内阻变大,发热量也就大。
2)PWM驱动MOS ...

嗯嗯,改板把限流电阻去掉,负载接的是硅胶发热线,也就是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一个宝上很多器件都标“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进口原装”而且价格不一样,不排除有忽悠的成份 ...

现在信了,还是直接找供应商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图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单片机电源电压是5V,可以用252封装的AOD442或SUD50N06,IO口设置推挽模式,R19改 ...

嗯嗯,IO输出3.3v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数据手册上写也是5.8a,尴尬,不应该看他这手册的

这个数据手册是没有问题的呀,人家就一开店的,你以为个个都是科班出身的呀,我几年前就一直在这家店买元件,因为都在深圳,有时候几个小时就到了
几年前这家店的STC单片机都是"全新原装进口"的,可能是进口这个宣传口号好用吧,19年开始芯片缺货之后就没有这个"全新原装进口"了,可能是营销,也可能是经营中有那么几个科班的吧
这个型号的MOS管3.5A持续电流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一直买的就是这个店的这个型号
2.5A只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电流而已
你是PWM控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热坏的,附近电源DC部分加了个ss34做防反接处理,发热严重涂得热熔胶都融了,去掉后mos没这么 ...

要么是提高驱动电压,不过,一般的PWM信号都是单片机的
要么是把串联的驱动电阻减小,个人感觉是把电阻减小,位置可以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提高驱动电压,不过,一般的PWM信号都是单片机的
要么是把串联的驱动电阻减小,个人感觉是把电阻减小 ...

把电阻改为15R,mos管还是有点烫,买了 UMW 的 3400,回来全部更换,不排除楼上说的国产的电流不够问题
,有没有其他sot23的mos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阻改为15R,mos管还是有点烫,买了 UMW 的 3400,回来全部更换,不排除楼上说的国产的电流不够问题
...

SOT23封装MOS管电流大多都是在5A左右的,你就是换了也是好不好多少的
AO3400算是内阻比较小的了
不行的话,就得用高电压驱动了
你不是有12V电源嘛,搞个10V驱动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驱动电压3.3v,Id输出2A,负载2.6A,所以mos还是会发烫

楼主:
将驱动电压转换成5v驱动,减去三级管压降也就是4.3v,这样就可以让mos输出4A电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将驱动电压转换成5v驱动,减去三级管压降也就是4.3v,这样就可以让mos输出4A电流了

楼主对21楼建议的理解有失偏颇。高频PWM驱动MOS管,MOS管功耗主要发生在ton和toff两个时段,提高MOS管开关速度是降低功耗的主要手段。3.3V改为4.3V驱动也不会有明显改观。饱和导通电阻相差几毫欧不会起什么明显降耗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驱动电压转换成5v驱动,减去三级管压降也就是4.3v,这样就可以让mos输出4A电流了

24#已经给你解释了,我就不复制了
并不是说3.3V不能完全导通就不能用大电流,
你试着给一个3.3V的高平一直供电,你看一下MOS管温度高不高
再对比一下用3.3V,90%占空比供电,你再看一下MOS此时的温度,十有八九是比高电平供电的温度高的
这个店的这个型号MOS,我买了几百个,一直在用,但都是开和关而已,5A以下电流从不考虑温度的,以前是8051驱动,现在是STM32驱动,一直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21楼建议的理解有失偏颇。高频PWM驱动MOS管,MOS管功耗主要发生在ton和toff两个时段,提高MOS管开 ...

嗯,学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已经给你解释了,我就不复制了
并不是说3.3V不能完全导通就不能用大电流,
你试着给一个3.3V的高平一 ...

好的,现在直接做开关处理了

网友H:
量一下MOS管G极在PWM模式下的波形,看看还是不是标准方波
如果波形明显失真,就是驱动能力不足,引起MOS发烫
除了R19改成10欧外,还可以加图腾柱电路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I:
1。发热来自两点导通发热和开关发热,导通发热的话,按照你的规格书计算与环境温差会有19℃左右;开关发热你得自己找公式算算。
2.这个芯片参差不齐,得看实际用的哪款芯片,或者给个10V电压,根据发热大概推一下内阻。

Y_G_G说的方法不错,改变占空比,测芯片温度。

常开常关的话,这个芯片温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J:
如果猜的不错的话。负载是感性的。
建议在1+、1-之间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K:
换成双MOS管

楼主:
更换A0D3400A目前一切正常,下面是备用方案,比较保障点,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忙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换A0D3400A目前一切正常,下面是备用方案,比较保障点,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忙

备用方案测试,取消R22后mos基本上不发热,算是解决了发热问题

网友L:
MOSFET的额定电流不够大。 电阻加热器从低温启动时具有浪涌作用。 因此,MOSFET 的额定电流应该比预期的大得多。

楼主:
双IO控制,防止HEAT_PWM 失效(之前项目出现过IO失效),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MOSFET的额定电流不够大。 电阻加热器从低温启动时具有浪涌作用。 因此,MOSFET 的额定电流应该比预期的大 ...

嗯嗯,是的,只是成本上会高点

网友M:
一般是过流或过压烧坏。示波器看看GS电压是否变化缓慢,如是,则MOSFET饱和、截止不够迅速,损耗大,发热严重,热坏了。如果负载有感性,则会有反电动势,所以负载要并联一个快速二极管抑制反电动势。

网友N:
这个问题我刚好遇到过,用PWM控制的话,那个频率很重要。一般的MOS管只能低频驱动,用高频驱动就会烧MOS管。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问题我刚好遇到过,用PWM控制的话,那个频率很重要。一般的MOS管只能低频驱动,用高频驱动就会烧MOS管 ...

那得看你的驱动能力。比如用于驱动小四轴的空心杯电机,用超过20KHz的PWM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IO直接驱动TO252或更大的MOSFET,由于电流不够,PWM频率高时,GS电压变化缓慢,MOSFET损耗很大,会烧的。

网友O:
简单的来说就是开和关的那一瞬间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那得看你的驱动能力。比如用于驱动小四轴的空心杯电机,用超过20KHz的PWM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IO直接驱动 ...

那就得换一个高频BOM管了,那你那个MOS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