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ype c接口充电的疑问,CC引脚检测

楼主(2022-07-26):
在Type-C对Type-C的传输数据线,因为有CC引脚,就会存在CC检测和PD协议。那CC检测中可以通过DFP端的上拉电阻来改变DFP的输出电流,如500mA,1.5A和3A,那上拉电阻在DFP固定的还是可选的?如果是可选的,是怎么控制和选择的,DFP怎么知道UFP要多大的电流,因为看了有些CC逻辑控制芯片并没有交互通信的功能,还是在CC逻辑控制前面还有其他芯片控制通信,这个不同电流输出能力应该不属于PD协议内的内容吧?

网友A:
我没有用过CC检测,这个不知道
但我用过PD充电,充电电流的检测是RX和TX有的是标示D+/D-,这两个来识别充电电压和电流的,充电头和充电宝之间的握手就是这两个引脚
苹果的充电就是通过这两个引脚的电压来识别充电器的这是小米和华为充电宝用过的BQ25895充电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