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上电有瞬间导通现象?

楼主(2022-07-26):
电路原理如下:

1.上电初始状态:

电路上电后,输入电源Vin经电阻R1,R3对电容C1快速充电至电源电压。MOS管Q1,Q2截止,Vout无输出。

2.开机状态:
当电路需要开机时,按下开关S1,电容C1上的电压加至NMOS管的G极,使Q2迅速饱和导通,Q1栅极电位被拉低至接近0V,Q1也迅速导通并饱和,Vout有电压输出。

此时,Vout经电阻R2,加至NMOS管Q2的栅极,维持Q2的导通,形成自锁回路。此时若S1没有松开,则Vout还会对电容C1充电,不会影响电路的开机状态。

若S1松开,则电容C1通过电阻R3,Q2的DS进行放电至接近0V,为电路关机做准备。

3.关机状态:
电路需要关机时,再次按下开关S1,NMOS管Q2的栅极电位由于电容C1的作用,被拉低至低电平,Q2截止。

Q2截止后,PMOS管的栅极电位上升到高电平,Q1截止,Vout无输出。此时,应松开开关S1,电容C1又经电阻R1,R3开始慢慢充电至接近输入电源电压。恢复至上电初始状态。

但是现在的现象是,上电就导通,VOUT持续有电压,我把Q2 R3都拆掉,观察Q1,发现上电后,VOUT电源指示灯会亮一瞬间,然后熄灭,这说明Q1导通了一瞬间,然后才导致了后面的现象

我后面找了一些资料,怀疑是GS之间的寄生电容在上电初始,需要充电,在这个过程中,VGS的电压<0   所以导致了瞬间的导通现象,这样怀疑对的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避免这个寄生电容的影响啊

网友A:
你那么多字分析并没有什么道理
事实也并不是像你分析的那样
1,一开始上电的时候,C1是没有电的,对地相当于短路,那么Q1的G极电压就是Vin的一半,Q1并没有截止,Vout是有电压输出的,输出电压多少你不用管,有输出就行
2,Q1输出控制了Q2的G极,Q2就导通了,然后就把Q1的G极电压拉低,然后就是Q1完全导通了
所以,你这电路,一上电就有电压输出,然而这期间压根就没有寄生电容的事
把R1改成1K试一下

网友B:
上电瞬间,Q1 VGS(th)电压必须小于1V,否则Q1会被触发导通。你现在上电瞬间 VGS(th)电压是1/2Vin。

网友C:
一句话R1电阻太大了

网友D:
2楼,高手。
楼主的考虑方式也赞同,但在此处不适用。
2楼正解。

网友E:
减小电阻

网友F:
同意2楼。

网友G:
这电路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