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行单片机代码是什么意思?sbit KEY=P3^3;

楼主(2022-07-26):
sbit KEY=P3^3;

if(KEY) ;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是表示KEY=1吗?

网友A:
if(KEY)  ==>if(KEY==1) //只要Key不等于0,就是1,但你这个明显不会有第3种情况
if(!Key) ==>if(KEY==0)

网友B:
因为你的是IO口寄存器其中的一位,所以只有1 和0 的区别,不会是2

网友C:
if(KEY): KEY就是端口P3^3的值,高电平 1,低电平 0。

网友D:
if(KEY) 表示不等于0,而不是等于1。

网友E:
if(KEY)等效于if(KEY==true)或if(KEY==1)
KEY=1和KEY==1不一样,一个是赋值一个是判断
意味着如果key所指向的端口是高电平,那么key就是1

网友F:
if(KEY) 就是只要KEY不等于0 就执行,结合你前面的定义,就是P3^3==1的意思

网友G:
IF() : 当()里的变量为真时。
这里变量是KEY,即当KEY为真时。
由于编译平台默认1是真0是假。也即当KEY=1时。
你猜的是对的。

网友H:
只要KEY不为0就成立,等于说P3.3被触发了,这条语句就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