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was not found

楼主(2022-07-26):
在做一个usart实验时,对usart1进行通讯成功,由于我要用到usart6,所以我对文件进行了复制,编译以后,无错误,但是在查找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使用HAL库时对硬件初始化时,不能仿着标准库那样复制,要用CubeMX,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B:
这肯定是文件目录不对应,首先建议去掉中文,尽量用全英文,然后看看工程设置里各种文件和库的对应目录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文件目录不对应,首先建议去掉中文,尽量用全英文,然后看看工程设置里各种文件和库的对应目录设置 ...

是的,我换了个文件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HAL库时对硬件初始化时,不能仿着标准库那样复制,要用CubeMX,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个我是直接在HAL例程程序上改的,问题已解决,是文件名过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