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1638和TM1640这两款芯片有什么区别,仅仅是接线数量上不同吗?

楼主(2022-07-26):
如题,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系列问题

网友A:
下载PDF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TM1638:   8段10位,三线控制,兼容半双工SPI模式。 可支持按键读取。

TM1640:   8段16位,双线控制,兼容移位寄存器模式。仅支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1638:   8段10位,三线控制,兼容半双工SPI模式。 可支持按键读取。

TM1640:   8段16位,双线控制,兼 ...

感谢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们玩单片机都不看相关的数据手册吗?

网友D:
记住:遇到问题,知道查手册,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