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光耦导通后CE阻值问题

楼主(2022-07-26):
PC817 导通后CE阻值问题。黑表笔接E 红表笔接C 阻值200多欧,颠倒表笔测14K,为什么

网友A:
测导通三极管的CE阻值,没有哪本书会教你这么做,都是没有十%%才能问出来的问题。

网友B:
万用表啥时候能测CE导通阻值了?非线性元件不是万用表能搞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啥时候能测CE导通阻值了?非线性元件不是万用表能搞定的!

这个真的有,1970年代~1980年代各种电子类报纸杂志以及维修书籍都有怎么测集成电路这类非线性元件的阻值数据,因为万用表灵敏度不同,非线性元件测出来的数据千差万别,这些文章都会注明“用500型万用表,xx欧姆档位”测出来的数据。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能用这个办法的只能说是刚从棺材板儿里面挖出来的天才。

网友C:
ce不讲阻值,和三极管一样说电流,饱和压降

网友D:
二极管档就是干这的,三极管只能单向导通,现在mos管都是双向的了

网友E:
半导体原件,原本就方向性,这太正常了。
注意,万用表电阻档,是带电池的,测量时有额外的电压加在测量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