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单片机板子能运行,protues仿真不能运行?

楼主(2022-07-26):
STM32F103C6 使用串口1 9600 HSI 8Mhz晶振
DMA发送和接收
在开发板上可以正常运行
protues仿真时只有RX接收的灯会亮,发送不出来。

网友A:
Proteus仿真只是辅助的软件逻辑模拟,并不代表与实际硬件完全一致。。。。。。

网友B:
很正常。仿真,直译成人话就是假装是真的,毕竟你懂的
大多数情况下,仿真和实物是一样的效果,而且仿真比实物操作测试更方便。

网友C:
仿真只是个辅助工具,实际应用中不能仿真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D:
说明软件装B时,装的不象。

网友E:
有些设备是仿真不出来的,比如,看门狗,时钟振荡标志位,验证一下软件流程还可以,太复杂的只能用硬件完成。

网友F:
protues 仿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逻辑仿真,通讯 还是以实际为主,仿真做不到面面俱到。

网友G:
实物能运行就可以了,不用管protues,必竟你是要做实物的。

网友H: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H:
他只是一个辅助软件与实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