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算法:设计魔方阵程序

楼主:
设计魔方阵:魔方阵就是由自然数组成的方阵,方阵的每个元素都不相同,且每行和每列以及主副对角线上的各个元素之和都不相同。

编程思路分析

编程思路:
1、用for和if-else语句嵌套实现魔方阵;
2、再用for语句将魔方阵输出显示。

程序范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因为数组下标是1-5,所以数组长度是6*/
int i,j;
int x = 1;
int y = 3;
int a[6][6] = {0};
for(i = 1 ; i <= 25; i++
{
/*将1-25存入数组里面*/
a[x][y] = i;
if(x == 1 && y == 5)
{
/*当上一行的数是第一行第五列的时候,下一个数放在他的下一行*/
  x =x+1;
  continue;
}
if(x == 1)
{
  x = 5;
}
else
{
  x--;
}
if(y == 5)
{
  y = 1;
}
else
{
  y++;
}
/*判断位置上是否有非零数*/
if(a[x][y] != 0)
{
  x += 2;
  y -= 1;
}
}

/*将魔方阵打印出来*/
for(i = 1 ; i <= 5;i++)
{
  for(j = 1;j <= 5; j ++)
  {
    printf("%4d",a[ i][j]);
  }
  printf("\n");
}
}

程序运行结果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