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 DAC+DMA+ADC+FFT测频率时出现跳变

楼主:
我用的是单片机DMA产生波,频率100HZ,峰峰值0.1V然后用ADC采样,FFT转换算频率
第一个问题是除了方波和直流电压,通过FFT以后最大值总是在0点处取到
所以我把0点的电压人为置0,后面频率就对了
但是我连续采样后,电压值是没问题,但是频率出现了跳变,就是时不时出现另一个频率

网友A(2022-07-29):
先用其它高级文言工具(如EXCEL)将FFT转换算结果做成表格。把数据拉成曲线看看,问题在不在基础数据上。

网友B:
感觉像是电压抖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