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蓝牙音箱,关于音频解码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2-07-27):
【要实现的效果】我像用ESP32做一个蓝牙音箱

【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对硬件芯片方面所知甚少,所以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可以对ESP32通过蓝牙接受到的音频信息进行处理播放;
我需要一个可以音频解码的芯片,进行播放音乐。
【求助思路】请推荐一个芯片或者其他思路可以帮助我完成这部分功能

网友A:
看你对音质有什么要求了
要求不高的,直接去马云家买一个现成的蓝牙功放板,30块以下,随便给你上100W的输出功率,广场舞大妈们用的就是这种
对音质有点要求,自己还可以动动手,画画板,写写程序什么的,可以买稍稍专业一点的蓝牙模块,加上一个好点的数字功放IC,一般对这种音质有追求的,基本是没有通话功能的,只用用手机打电话
再说,现在打电话的人少了吧
CSR8615或者QCC3008都可以

网友B:
支持I2S的音频解码芯片都可以 例如UDA1334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I2S的音频解码芯片都可以 例如UDA1334A

NXP在工控这一块很牛
但在DAC音频这一块,还是不如TI的有性价比,差不多一样价钱的PCM5102A信噪比(120dB)就比UDA1334A的100dB高出20dB

网友C:
最靠谱的方案是:
仔细阅读所用到的器件手册。读通了,就会了。

网友D:
欢迎使用杰理科技的AC695系列的音频编解码芯片

网友D:
欢迎使用杰理科技AC695x音频编解码芯片

网友E:
那得看你对这款想做的蓝牙播放器要求高不,我这倒是有款USB供电利用蓝牙模块当音源的功率放大器电路供你参考,整体制作成本也不高还是立体声双声道功放,直接接喇叭即可完成蓝牙音响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得看你对这款想做的蓝牙播放器要求高不,我这倒是有款USB供电利用蓝牙模块当音源的功率放大器电路供你参 ...

感谢您提供的方案,您给的方案是非常清晰的。我对音质的要求不高,能有声音出来就行。
我有两个不太清楚的小问题,希望您有时间的时候解答一下
【问题一】关于您在原理图中使用的蓝牙模块是指的什么呢?比如是HC-05蓝牙模块吗?某一个宝连接:id=583256341221
这种可以吗?
【问题二】如果不是问题1指的模块的话,希望您能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靠谱的方案是:
仔细阅读所用到的器件手册。读通了,就会了。

虽然我很想这么做,但是很显然,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使用杰理科技的AC695系列的音频编解码芯片

您好,能推荐一款或几款适合我的解决问题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对音质有什么要求了
要求不高的,直接去马云家买一个现成的蓝牙功放板,30块以下,随便给你上100W的输出 ...

感谢您的回复,您所推荐的是两款芯片我去查了一下资料,都是很好的蓝牙芯片。
但是我是使用的ESP32的蓝牙+所以不需要而外的蓝牙芯片(我有很多ESP32)。
我使用的方案是【ESP32+解码芯片】
所以,您推荐的这两款不太适合我。
请问您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I2S的音频解码芯片都可以 例如UDA1334A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其资料是开源的,
从技术上来说,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困难,
从成本价格来说,我可以接受。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F:
TLV320AIC3204,很专业的,价格也很美!
国产的NAU88C22YG,这个也好用
都支持立体声、耳麦、I2S。。

网友F:
ESP32能输出什么格式的音频数据?I2S吗?那就要外挂CODEC了,如要能直接PWM或DAC,就省了好大一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您所推荐的是两款芯片我去查了一下资料,都是很好的蓝牙芯片。
但是我是使用的ESP32的蓝 ...

用ESP32输出IIS信号就行了
ESP32后面加上PCM5102A+TPA3130D2
这两个成本不超过20块,可以USB供电,当然,功率也不会多高,USB本身就那点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SP32输出IIS信号就行了
ESP32后面加上PCM5102A+TPA3130D2
这两个成本不超过20块,可以USB供电,当然, ...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我应该明白您的意思了,
由ESP32输出IIS给PCM5102A进行解码,
TPA3130D2进行功率放大。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我应该明白您的意思了,
由ESP32输出IIS给PCM5102A进行解码,
TPA3130D2进行功率放 ...

是的是的
但我不知道ESP32能不能输出带MCLK时钟的IIS信号,TPA3130D2是要4线的IIS信号
而现在很多的IIS信号是没有MCLK的,因为,主流的解码器都是内置了能产生MCLK的PLL电路了

网友G(2024-04-28):
楼主同问,ESP32后面加上PCM5102A+TPA3130D2, 这个方案 后面实施的怎么样了?

网友H:
ESP32在你的应用不是很很合适,建议专业的蓝牙音频模块,拿来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