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电压问题

楼主(2022-07-27):
A点的电压是5V 还是3.3V
如果把200欧换成20欧,电压是多少。下拉电阻会影响稳压值吗

网友A:
A点的电压是3.3V。

网友B:
200欧电阻,分压后3.3V,稳压管不起左右。
换成20欧,A点电压大约0.4V

网友C:
教你一个方法:
先去除D,计算一下A点的电压。
如果A<5v,说明D未被击穿,D就跟未接一样。
如果A>5v,则说明D会被击穿,击穿后A=5v。
精准的答案,需要你看D的特性曲线,剩下的就是数学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接法,稳压管放在这里,不是用来稳压,而是用作限幅的,使分压点电压不超过稳压管幅值。

网友E:
输出电压是3.3V,稳压管在这里不起作用

网友F:
这个有点像分压采样电压   然后限幅保护单片机的IO口一样

网友G:
先忽略二极管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压是3.3V,稳压管在这里不起作用

是不是分压大于5V时,稳压管才能起作用

网友H:
是的,大于5V时,3.3V稳压管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