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MM走线 上打过孔 过孔的内径和外径应该是多少合适

楼主(2022-07-27):
0.3MM走线 上打过孔 过孔的内径和外径应该是多少合适

网友A:
理论上线的外径截面积不要超过打孔的内径面积的一半,外径看你材质和用的地方,够结实不会被破坏就好.另外还需要考虑是否有弯度,根据弯度适当要增加孔的内径.

网友B:
习惯用0.3/0.6,具体还要看厂家的过孔工艺

网友C:
基本上受孔周边情况约制,条件允许时您可以随意,不讲究。

网友D:
问题描述不够充分。如果这个孔附近没有限制,那就随意。如果有限制条件那就需要考虑了 。就是说,如果你图纸里,外径可以很大,内径就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希望外径不超过0.3,那就难了。要看你的板厚,目前可以做到内径0.15的机械钻孔,但都有两边破环的风险。如果是FPC薄板,那可以激光打孔,0.1的内径都行。

网友E:
多数厂家要求最小过孔内径是0.3 少一部分有允许0.2 再小要加钱 最大内径则没多大限制 没人会打10mm的过孔吧 至于外径 过孔的作用是导电 起作用的是内孔沉铜 外径无所谓 比如0.3/0.5 0.3/0.6都可以

网友F:
我一般都是0.4/0.7不给制造商添麻烦

网友G:
问板厂,通常内0.3/外0.6mm每个板厂都能做

网友H:
0503  0604都 可以,现在都 能做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