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地线可以空置吗

楼主(2022-07-27):
如图小区中电动门的电源空置了地引脚。地引脚是可以不接的吗

网友A:
最好是接上,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空置。但是人命相关的场合比如洗澡用的电热水器,一定要接上。

网友B:
地线是为了防止用电设备外壳意外带电所做的安全措施 .在潮湿环境,手持工具等原则必须安装.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有可能线路腐蚀,绝缘老化,火线破皮搭到了金属外壳,就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C:
通常外壳与此线是通的。你看一下,是否通过外壳接地了。
楼上二位説法是对的。

网友D:
看使用场合,最好是接地线,不接也可以。

网友E:
能接的最好接上,毕竟是保险措施,小区门禁之类的应确保安全第一。
如果的确不方便接上,也无防正常工作,比如家用电视机机顶盒手机冲电器之类都是二线,但你必须懂的。

网友F:
接地是用来保护220V的相线因为破损导致漏电,一般外壳是金属的都应该接地

网友G:
不接地线,功能没问题,就是电器漏电的时候,金属外壳有可能会电死人
按相关标准是必须接的,给你接线的电工怕是个新手吧

网友H:
没事就是没事,出事就是大事

网友I:
不接地则无法有效屏蔽辐射,发生漏电可能会触电或损坏负载设备。

网友J:
地线最好接上,不然损坏的是你的机器

网友K:
金属电器接地,也有很多塑料外壳的电器是2脚插头不带接地的

网友L(2022-08-26):
额些电源不接也可以,但有些不接的话,地线上的电会反应到输出端,手摸到有触电感觉。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接地线,功能没问题,就是电器漏电的时候,金属外壳有可能会电死人
按相关标准是必须接的,给你接线的电 ...

你太想当然了,你去看看,有多少电动门的开关电源地线有接的?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地线的,这时候只能选择空置,难道老电工就会专门给你拉一条合格的地线?现在居民用电有接地线的也不是很多,洗衣机、冰箱、空调等的地线也都没接,只能是靠漏电保护器进行漏电保护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太想当然了,你去看看,有多少电动门的开关电源地线有接的?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地线的,这时候只能选择空 ...

肯定有地线的,金属外壳的东西不接地线太危险了

网友O:
在电源等高压设备中,必须正确接地,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肯定有地线的,金属外壳的东西不接地线太危险了

都说你太想当然了,你去调研过了吗?最多就是你接触的地方刚好有布设地线,但也不能以偏概全的肯定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