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在单片机中如何管理电池充放电的问题?

楼主:
有关锂电池应用项目
像这样的锂电池应用在单片机中如何管理电池充放电的问题

网友A(2022-07-29):
这种锂电池自带管理芯片,用作单片机电源只需依据电压判断电量,无需考虑过充/过放。

网友B:
这个要选用专用芯片

网友C:
法则:管理的对象是A,
1、列出A的特性。
2、根据特性,列出需要达成的目标。
3、利用现有的条件,实际目标。
所以,请先完成第1步,列出此款锂电池的特性。

网友D:
如果不做电池电量提示的话,压根就不需要管理,有一个充电芯片充电就行
电池保护板有过充和过放保护的
一般就是超过4.35V就不充电,低于2.65V就关断的
接触过一个低端的LED手电,只有开和关,直接就是通过保护板来控制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