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单片机程序为什么跑不起来?

楼主(2022-07-28):
个位前辈好
我最近在学习51单片机
发现 我写得 程序几乎和教材给的程序一样 但就是跑不来

希望前辈能帮我指点一下 谢谢

感谢大家得指点 确实 是我的程序 写错了。。
我应该调函数得 结果忘了写 ()了 但是居然没有报错。。。。。就是53行那里。。居然可以生产hex文件。。。。。

先放我写得
#include "xpt2046.h"

void xpt2046_write_data(u8 dat)//写入8位串行数据 先写高位 上升沿发送
{
    u8 i=0;
    xpt2046_DCLK=0;//时序先置0
    _nop_();
    for(i=0;i<8;i++)//发送8位串行数据
    {
        xpt2046_DIN=dat>>7;// 串行数据线=最高位
        dat<<=1;//此高位推至高位方便下次发送
        xpt2046_DCLK=0;//时序置0 方便下次产生上升沿
        _nop_();
        xpt2046_DCLK=1;// 时序置1 产生上升沿
        _nop_();
    }
}

u16 xpt2046_read_data(void)
{
    u8 i=0;
    u16 xpt2046_data=0;

    xpt2046_DCLK=0;//
    _nop_();
    for(i=0;i<12;i++)
    {
        xpt2046_data<<=1;
        xpt2046_DCLK=1;//
        _nop_();
        xpt2046_DCLK=0;//产生下降沿 方便下次循环读取数据
        _nop_();
        xpt2046_data|=xpt2046_DOUT;//或上数据得最低位 为了保证不改变已有数据
    }
    return xpt2046_data;
}

u16 xpt2046_read_adc_value(u8 cmd)
{
    u16 adc_value=0;
    u8 i=0;

    xpt2046_CS=0;//使能低电平有效
    xpt2046_DCLK=0;

    xpt2046_write_data(cmd);
  for(i=6; i>0; i--);//等待
    xpt2046_DCLK=1;
    _nop_();
    xpt2046_DCLK=0;
    _nop_();
    adc_value=xpt2046_read_data;
    xpt2046_CS=1;
    return     adc_value;
}

然后再放上官方得
#include "xpt2046.h"
#include "intrins.h"

/*******************************************************************************
* 函 数 名       : xpt2046_wirte_data
* 函数功能                 : XPT2046写数据
* 输    入       : dat:写入的数据
* 输    出             : 无
*******************************************************************************/
void xpt2046_wirte_data(u8 dat)
{
        u8 i;

        CLK = 0;
        _nop_();
        for(i=0;i<8;i++)//循环8次,每次传输一位,共一个字节
        {
                DIN = dat >> 7;//先传高位再传低位
                dat <<= 1;//将低位移到高位
                CLK = 0;//CLK由低到高产生一个上升沿,从而写入数据
                _nop_();
                CLK = 1;
                _nop_();
        }
}

/*******************************************************************************
* 函 数 名       : xpt2046_read_data
* 函数功能                 : XPT2046读数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XPT2046返回12位数据
*******************************************************************************/
u16        xpt2046_read_data(void)
{
        u8 i;
        u16 dat=0;

        CLK = 0;
        _nop_();
        for(i=0;i<12;i++)//循环12次,每次读取一位,大于一个字节数,所以返回值类型是u16
        {
                dat <<= 1;
                CLK = 1;
                _nop_();
                CLK = 0; //CLK由高到低产生一个下降沿,从而读取数据
                _nop_();
                dat |= DOUT;//先读取高位,再读取低位。
        }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xpt2046_read_adc_value
* 函数功能                 : XPT2046读AD数据
* 输    入       : cmd:指令
* 输    出             : XPT2046返回AD值
*******************************************************************************/
u16 xpt2046_read_adc_value(u8 cmd)
{
        u8 i;
        u16 adc_value=0;

        CLK = 0;//先拉低时钟
        CS  = 0;//使能XPT2046
        xpt2046_wirte_data(cmd);//发送命令字
        for(i=6; i>0; i--);//延时等待转换结果
        CLK = 1;
        _nop_();
        CLK = 0;//发送一个时钟,清除BUSY
        _nop_();
        adc_value=xpt2046_read_data();
        CS = 1;//关闭XPT2046
        return adc_value;
}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C语言基础太薄弱了。。希望大佬帮我指出不足 谢谢

网友A:
你的代码与原代码只有一处不同,你代码的53行与原代码的71行不同,别的语句都相同......

网友B:
不管能否跑起来,先看编译能否通过

网友C:
编译时有没有报错?这个教材用的实验板和你用的是一样的吗?如果实验板不同,那么你的针脚定义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D:
看看头文件,intrins.h,函数,应用于程序设计,一般出C51单片机编程中,一般程序中需要使用到空指令_nop_();字符循环移位指令_crol_等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与原代码只有一处不同,你代码的53行与原代码的71行不同,别的语句都相同......

感谢 我这里确实写错了 我应该调函数得 结果忘了写 ()了 但是居然没有报错。。。。。就是53行那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这里确实写错了 我应该调函数得 结果忘了写 ()了 但是居然没有报错。。。。。就是53行那里。。

当编译器检查宽松时,adc_value=xpt2046_read_data是没有错的。造成的结果是把xpt2046_read_data函数地址赋到adc_value,相当于adc_value一直赋入一个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