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程序不循环

楼主(2022-07-28):
流水灯依次流过后怎么让它不重新循环再流一次
怎么样流过后让灯常亮?
我试过用结尾加上while(1),但是后面的程序就动不了了,所以怎么样让流水灯流一次后常亮,而且不影响后面的程序。
望大佬解答。

网友A:
可以用for循环,只执行一次

网友B:
只执行一次流水很容易实现,但看你的意思貌似之后这个流水在不断执行,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将流水程序放在While之前,也就是初始化之后执行流水程序,之后再进入while主循环里面。

网友C:
a=1
while(a)
{
    流水灯();
    a--;
}

网友C:
a=1
while(a)
{
        流水灯();
        a--;
}

试一下

网友D:
把后面的程序放在while里面,流水灯放在while之前,也就是程序初始化,灯亮一次之后,再进入到主体程序中。

网友E:
比如这个程序中,在while(1)之前的函数在单片机上电后只执行一次,在while(1)之后的函数则不断重复执行。

网友F:
哥几个说的都没错,俺感觉这玩意加个标志位不就行了
static u8 flag = 0;  //全局变量或局部静态变量
if(!flag)
{
flag = 1;
   /*流水灯代码*/
}

网友G:
定义一个位变量bit sign=0,执行完一次流水灯,sign=1,就没有下次了。
        if(!sign)
        {
                //流水灯
                sign=1;
        }

网友H:
void main(void)
{
   //流水灯
  while(1)
{
   后面的程序;
}

}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哥几个说的都没错,俺感觉这玩意加个标志位不就行了

static u8 flag = 1;  //全局变量或局部静态变量
if(flag)
{
flag = 0;
   /*流水灯代码*/
}
这样可以减少一个!逻辑判断。

网友J:
很简单自然的事,怎么就想不到呢?
在你的循环过程中,加入一个破坏循环的条件。条件具备时,就退出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义一个位变量bit sign=0,执行完一次流水灯,sign=1,就没有下次了。
        if(!sign)
        {

okok,谢谢大佬解答,问题解决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static u8 flag = 1;  //全局变量或局部静态变量
if(flag)
{

你需要了解一下跳转原理。

if(!flag)  表示 为0继续执行, 为1跳过。
而:  if(flag) 表示 为1 继续执行, 为0跳过。
对于 51 拥有  为 0 跳转 和 为1跳转 的情况下,两者一样。
对于, 有些单片机,只有为1跳转 而没有为0 跳转的情况下, if(!flag)  才是真正的节约了,你这种写法反而需要多一条强制跳转。

网友L:
用for循环  do..while()循环,static u8 i =1;if(i--);或者放在main下面while(1)之前。

网友M:
在程序中,使用标志字启用流动 LED,在 LED 全部点亮后,重置标志字以禁用 LED 流动。

网友N:
利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O:
设置标志位,进去时判断标志位,循环时清除标志位

网友P:
while(1)是无限循环,你想不重复循环可以用if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