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关系、线性区

楼主(2022-07-28):
线性关系、线性区

关于ADC的INL、DNL、LSB三个概念;三极管截止区、线性区(放大区)、饱和区;传感器的线性度;运放的输入输出特性

1.ADC的精度INL和分辨率DNL(非线性误差)的区别?传输曲线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其他函数特征,而是阶梯状,为什么?

2.三极管的放大区也是线性区,这个时候的线性是哪两个值的线性关系?Ib和Ic吗?

3.运放的线性放大区,是不是随着输入信号(U+-U-)*放大倍数,当输入信号增大,输出信号满足y=ax+b的线性函数?其中y为输出信号,x为输入信号,a和b为常数

4.传感器的线性度是否也是一样?当输入信号(可能是压力、速度、形变、声音、光强、色差、浓度、位移、电化学、热、密度、流速、)增大,输出信号(一般是电压值)满足y=ax+b的线性函数?其中y为输出信号,x为输入信号,a和b为常数

5.一般,当有两个变量,我们希望x和y满足线性函数,即y=ax+b,如果实际值偏移这个特征直线,用实际值的落点垂直与特性直线,就可以得到偏移误差?

网友A:
答1:例,精度是1%,分辨率是0.02,精度量测是100.04。
精度保证:实际值在99.04-101.04之间。
分辨率:比显示值大一点的是100.06,小一点的是100.02,想出一个100.03是办不到的。
分辨率与准确度无关,只表示它能表达(显示)的最小【1格】值是多少。
例如:货币最小的分辨率是1分。可以拿出1块3毛2分,但不拿出1块3毛2分5厘。

网友A:
答2:不完全对。
放大区不一定线性,但在某个区域内可能是线性的,即IC/IB=常量β。但β也随温度、电压(如VCE)、信号频率会有所变化。
当工况接近于截止区、饱和区时,β接近1,即不放大了。

网友A:
答3,不对。运放在线性放大区的放大倍数是∞,与输入信号无关。

网友A:
答4。传感器的线性度:当输入参数,与输出量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直线方程表达时,则判定为是线性的。

网友A:
答5。你说的是一种评判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1:例,精度是1%,分辨率是0.02,精度量测是100.04。
精度保证:实际值在99.04-101.04之间。
分辨率: ...

这里只用到了分辨率没有精度什么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4。传感器的线性度:当输入参数,与输出量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直线方程表达时,则判定为是线性的。

线性是否意味着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