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波形幅值,代码原本可用,但是给ADC加了DMA后就一直输出0了

楼主(2022-07-28):
麻烦大佬看看,为啥给ADC加了DMA后就一直输出0了
main.c里面的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max;//采样最大值和最小值
float adcmin;
int main(void)
{
        u8 i;
        u8 j;
        u8 k;
  u16 adcx;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while(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 读取转换的AD值
                                adcx=ADC_ConvertedValueLocal;
                                //获取最大最小值
                adcmax=adcx;
                adcmin=adcx;
                for(i=0;i<20;i++)
                {
                adcx=ADC_ConvertedValueLocal;
                        if(adcx >= adcmax)
                        {
                                adcmax = adcx;
                        }
                        if(adcx <= adcmin)
                        {
                                adcmin = adcx;
                        }
                }
                adcmax=(float)adcmax*(3.3/4096);
                adcmin=(float)adcmin*(3.3/4096);
                temp=(adcmax-adcmin);
                printf("检测电压1值为:%.3fV\r\n",adcmax);//串口打印
                LED0=!LED0;
                delay_ms(1);
        }
}
adc.c里面的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将开启通道0~3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DMA1 Stream1 channe1 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从内存读取发送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20;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无限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 使能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网友A: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你有这个语句吗?
ADC_ConvertedValueDMA缓冲应该是数组,数组长度就是你设定的DMA缓冲大小:120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变量

网友B:
可能的原因:
1、未吃透ADC的采样原理
2、未吃透CPU的运行时序
3、程序不是自己写的,是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