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2-07-28):
这个电阻27和30有什么作用?并联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不是相当于并连了一个二极管,起不到分压作用吗?

网友A:
保证三极管可靠关断

网友B:
哥们你这是要干嘛呢?玩电子这种技术活,总得要学点基础吧
我初中都没上完,初二就回家放牛了,但我也知道这种东西得一步一步来的吧
看你这这问的问题,给人感觉就是老想着越级打怪
R30叫上拉,在你这个电路中没有什么用,要不要都行
R27叫下拉,在你这个电路中没有什么用,要不要都行
如果这是个MOS管电路就有用,两个电阻作用一样,防止没有控制信号的时候,不让两个管子导通
如果想用MOS电路
SS8550对应PMOS管
SS8050对应NMOS管

网友C:
R27、R30两个电阻在这个电路中不是用于分压,是用于开关电路中在没有控制信号的时候可靠截止。双极晶体管的CB结工作在反偏状态,理论上存在微弱的反向漏电流,通过基极接电阻泄放掉,否则会形成be电流,再经自身放大形成较大的漏电流,使得晶体管截止不彻底。

网友D:
保证平常的时候一个下拉 一个上拉 控制默认输出

网友E:
举例说明一下:当输入为0.4V时,Q3、Q4是通还是不通呢?
这个两个电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通常我们用0、1控制这个电路,0=0V,1=5V或3.3V。
而实际的输出电压:0=约为0.2V,1约为4.2V(3V)。为了防止驱动电流不足,用了两级放大。这完全OK。
实际应用中,这个电路往往只是一个小单元,复杂的情况下,偶有异常出现,输出的0会稍有提升,输出1会稍有下降,你可以理解成受到了干扰,原本0.2V提升到了0.4V。
或许你认为,打通Q3需要0.7V,这个认识太初级了。Q3的be极是个二极管特性,查一下特性曲线图就会发现,输入0.4V时,会有一个很小的IB流过(如10pA或更大一点,自己也可以实验一下),它也会被两极放大,导致失控(不该通的通了)。
如果有R27,这个电流就会从R27上分流掉,流不到Q3中去,或者说分流掉了一大部分,这样就安全了。
而在正常导通情况下,R27上只有0.7V/10K=70uA的电流,不会影响1的执行。
如果是高频电路R27、R30还有其它说道。这里是逻辑电路,就不啰嗦了。
总结:
R27、R30可以更好地保证0电平安全性。

网友F:
这两个分别是下拉和上拉电阻,保证N型和P型晶体管可以可靠截止。

网友G:
保证断电上电时三极管有效,要是不加的话,变化的电平可能会使三极管误导通,产生错误信号

网友H:
吸收漏电流用的。自己做实验可以不用,也能正常工作。做产品就必须要加,比如高温(温度每升高10度,漏电流增加到原来的2倍)、高污染环境都可以让三极管误动作。

网友I:
稳定三极管B极工作点,保证管子的导通关断可靠

网友J:
基础知识,保证管子可靠关断。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是要干嘛呢?玩电子这种技术活,总得要学点基础吧
我初中都没上完,初二就回家放牛了,但我也知道这种 ...

这第一句话有点硬

网友L:
NPN型8050和8550PNP型晶体管
IC=BxIB , 如果B=100,IB=80uA的电流,IC=80 x 100 =8000 = 8mA
两个分别是下拉NPN(BE)和上拉PNP(BE)电阻保证三极管导通关断

网友M:
可靠性,当第一脚电平抖动或者有虚电的情况下,无法保证是否关断。加了电阻可以保证可靠性,一般都是要加的。

网友M:
可靠性,第一脚可能存在不确定的抖动或者虚电的情况,加上电阻保证关断。

网友N:
q3高电平导通。在没有高电平的时候通过r27下拉。确保q3处于截止状态。q4低电平导通。r30道理一样的,

网友O:
R27是下拉电阻保证NPN晶体管可以可靠截止,R30是上拉电阻,保证PNP型晶体管可靠截止

网友P:
这种电路不用也罢,要知道三极管是电流元件,如何使得三极管能用单片机可靠控制开关作用是技术活,不是感性活。

网友Q:
可靠关断

网友P:
今天教一个简单又好用的办法使用大林顿管或自己搭成大林顿电路可以省略并联电阻.

网友R:
使关断可靠。我实际使用会根据具体情况,用更小的电阻(比如几百欧姆),有更快的关断速度。

网友S:
27、R30两个电阻在这个电路中不是用于分压,是用于开关电路中在没有控制信号的时候可靠截止。双极晶体管的CB结工作在反偏状态,理论上存在微弱的反向漏电流,通过基极接电阻泄放掉,否则会形成be电流,再经自身放大形成较大的漏电流,使得晶体管截止不彻底。

网友T:
一个是上拉电阻 一个是下拉电阻  保护电路进行分流 防止大电流通过时三极管电平抖动

网友U:
稳定基极工作点,保证导通关断可靠

网友V:
三级管不工作的时候放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