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死机怎么办?

楼主(2022-07-28):
急啊,总死机
时钟i2c过不去,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地址也都对,程序以前用过

网友A:
没有硬件电路,没有代码,没有IIC器件型号
爱因斯坦跟谢宝庆一起来了都没用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看时序啊。

网友C:
什么硬件平台,开发软件平台,IIC是用的硬件还是软件模拟的,语焉不详,没有人能帮助你

网友D:
1、编程不画框图。
如此你分析查找问题就很困难。先补上这一课。
2、有死等某个条件的程序,条件不具备就死了。
3、借用他人的函数,但对函数了解不甚。
……

网友E:
建议先排除硬件有没有损坏,就是你发了应答信号,但是他不回你,就一直等待

网友F:
没有硬件原理图和程序,不好猜。  发一下线路图和代码

程序都是针对特定芯片编写的,能不能移植是个问题,移植后效果如何又是个问题。

网友G:
应该是硬件环境变了,比如晶振大小,MCU型号等,原来12T的单片机现在变成6T或者1T单片机,都可能出现程序运行失常,延时参数需要适当调整。

网友H:
自己DEBUG啊,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

网友I:
可能是多I2C设备相互干扰,单独使用一个总线试一下

网友J:
没有硬件电路,没有代码,没有IIC器件型号
丹尼斯·里奇跟本贾尼·斯特劳斯 一起来了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