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喇叭怎么固定

楼主(2022-07-28):
PCB上怎么固定喇叭。喇叭线多粗好

网友A:
焊接上引线之后可以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B:
用胶或者螺丝+垫片

网友C:
焊好后粘胶粘住

网友D:
我通常这样固定,PCB直接当 后盖用了。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方法。

网友E:
高端的会有结构支撑的,如果是PCB板,做一个镂空倒扣进去就行了,打胶固定

网友F:
做个Z形卡子,将Z的一横压在喇叭边沿上,另一横上打个孔,用螺丝固定于你需要放置的物体上。

网友G:
这个喇叭好经典,是不是有50年以上的生产历史了?

网友H:
xB上有大把的“喇叭码”、“喇叭压片”、“三角压片”,一个几分钱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喇叭好经典,是不是有50年以上的生产历史了?

30年历史是有的。40年前还没有稀土磁钢技术,造的还是傻大黑粗的铝镍钴外磁喇叭。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通常这样固定,PCB直接当 后盖用了。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方法。

这样把声音也屏蔽了,除非下面打不少孔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高端的会有结构支撑的,如果是PCB板,做一个镂空倒扣进去就行了,打胶固定

这个方法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样把声音也屏蔽了,除非下面打不少孔

为什么一定要很多孔? 不能是一个么?  既然说了当后盖用,那么肯定会开孔啊,这不是常识么?

网友K:
打一圈胶直接就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