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问题

楼主(2022-07-28):
功放芯片输出四线,分别是L+,L-,R+ R-。正负之间属于什么信号,是差分还是模拟,走线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一般音响的输出线,同一个颗喇叭线会是同色系,如白色、棕色等,正线会是纯色,负线会再有细黑线或虚线。      喇叭的正负极是不可乱接的(否则干嘛还要分正负极?),相位相反时喇叭虽然仍会响,但是音色会很蒙雾,所以正负极较好要搞清楚后在接上。如果于喇叭单体上无法从接头大小或是正负极标示上分出正负极,耳尖的人是可以听出相位是否接对(接对时声音会比接反时响亮且清脆)。如果听不相位是否正确的人,只好藉助相位检测机的检测或是找专业的人为您检视一下喇叭线是否乱接一通。L+,L-,R+ R-对应着扬声器的正负极接好。

网友B:
一般喇叭的焊接点会有顶层+和-的
模拟信号,走线不要太绕了就行

网友C:
差分还是模拟?对于你处理有何区别吗?如何有,你就分别处理一下,贴出来试试。

网友D:
音频走线一般要按差分规则走线,避开敏感信号,等长包地,等等,而且走线要粗,以降低功率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