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sual Studio Code乱码!解决办法

楼主(2022-07-28):
如题:请大神们帮忙! 详细信息如下:试用所有的编码方式重新打开都无法解决乱码问题

网友A:
猜:??部分是中文,它不认识。
中文是由两个>128的字节构成。只认识ASCII码的软件,不认识>128的东东就用“?”号替代。

网友B:
中文注释,

网友C:
可能文件最初的编码已经被改了,彻底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部分是中文,它不认识。
中文是由两个>128的字节构成。只认识ASCII码的软件,不认识>128的东东就用 ...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找中文字库,给它安上。它如果不让安,你就换一款带中文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中文字库,给它安上。它如果不让安,你就换一款带中文的软件。

软件自带GBK 2312呀!能提供具体方法吗?先谢谢了!

网友D:
因为某种原因源码中的?就是?了,所以你换编码软件什么的都 没用,也复原不了了!

原因就是:某种情况下打开过源码,显示成??了,没注意点了保存,之后这个??就成了源码的一部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某种原因源码中的?就是?了,所以你换编码软件什么的都 没用,也复原不了了!

原因就是:某种情况 ...

正解,这是唯一可能

网友F:
请将 .c 重命名成 .bin 格式再打开

网友G:
用其它文本编辑软件打开.c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将 .c 重命名成 .bin 格式再打开

还是乱码,具体要怎么操作?

网友H:
如果不是Unicode编码的问题,那就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看看还是乱码不?如果还是问号就够呛了,说明源程序就被改了。如果是乱码还可以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乱码,具体要怎么操作?

bin用Visual Studio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bin用Visual Studio打开

试了,还是乱码呀!

网友I:
设置里好像有encoding的选项,你试着改改看,最好知道之前的文件是什么编码类型,改成一样的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bin用Visual Studio打开

引用 网友F:
bin用Visual Studio打开

试了,还是乱码呀!

网友J:
显示格式更改成GBK

网友K:
右下角有一个选择编码(如果装中文插件了),。把鼠标移上去会出现选择编码,点击选择通过编码重新打开,然后在下拉列表里选合适的编码,没装中文插件就是seclet encoding,然后选择reopen with  enco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