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6的OLED显示代码

楼主(2022-07-28):
OLED为0.96寸四针脚的IIC接口方式
适用于STM32F103ZET6
接线说明:
VCC —— 3.3V
GND —— GND
SCL  —— PB6
SDA  —— PB7
注意VCC不要接到5V上,容易烧坏屏幕。

#include "oled.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font.h"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IIC_Init();
        delay_ms(2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0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16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176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08,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OLED写命令
void Write_OLED_Command(unsigned char OLED_Command)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OLED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OLED写数据,这个写数据是指要传输数据
void Write_OLED_Data(unsigned char OLED_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OLED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OLED写函数,在总线上往OLED写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OLED_Data(dat);
        }
        else
        {
                Write_OLED_Command(dat);
        }
}

//fill_picture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OLED_WR_Byte(0xb0+m,0);                //page0-page1
                OLED_WR_Byte(0x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OLED_WR_Byte(fill_Data,1);
                        }
        }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On(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c就是库里的偏移值,看F8X16的取模库,输入chr是个字符的ascii码,减去空格32,得到库里的的所要显示数字的位置
        if(x>Max_Column-1){x=0;y=y+2;}//如果超出了128列就从0列开始并换到下面数第二页,中间空了一页
        if(Char_Size ==16) //char_size是描述行的,size=16,说明写了2页,8列,标准的英文格式
        {
                OLED_Set_Pos(x,y);        //设置从x列,y页开始写,是从上往下写的,并且是低位在前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这是写所选择的第一页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重新设置页,开始写的列不变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写一个
        }
}

//m^n函数 这是拆分数字中的每一位使用的,就是找数字中的每一位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大小指的其实是字体高度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算出显示数字的高位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如果说数字高位是0的话,显示空格,知道碰见数字为止
                                continue;
                        }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显示数字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显示字符串,拆分成一个一个的字符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要取模,取模软件及其操作在文件夹中,一般汉字显示区域是16*16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先把y页写满,然后页数加一,继续写该页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OLED已经写入数据了,但是无法正常显示,不知道是哪个步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