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接地后单片不运行了?

楼主(2022-07-29):
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升5v模块用某一个宝买的的共地升压模块。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了NPN三极管放大电流,为什么这个电路e接地后单片机就不运行了呢?这个电路图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A:
先学会用画电路图。
图纸是交流的语言。补上这一课比此问更重要。

网友B:
画个原理图比玩单片机简单多了。

网友C:
你的继电器为什么有三条腿?

网友D:
供电电流够不够

网友E:
你这图画的,说什么好呢,总之是看不明白

网友F:
跟写文章一样,文理不通,画的图也看不懂要表达什么意思。无解

网友G:
继电器导通后5V接到地???

网友H:
大概是LDO电流不够,单片机VDD端电压处于复位电压以下

网友I:
升压模块电流不够

网友J:
3.3V再升5V?用的是什么供电,电流是否够大。可以考虑输入5V降3.3V供MCU

网友K:
从现象来看,电流是不够的

网友L:
换个功率大点的3.3V电源吧

网友M:
3.3V电源难不成是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N:
继电器要能动作需要有上面的标准电压和电流。

网友O:
把图画明白就迎刃而解了,加油!

网友P:
看这图,这继电器导通后会不会5V和GND短路了,搞个正常的原理图吧

网友Q:
为什么不直接用3V继电器    还有继电器为什么并联一个电阻  一般是并反向二极管

网友R:
取消并联的电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