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盆底肌治疗仪参数技术参数理解

楼主(2022-07-29):
一:第七个参数单个脉冲电量、第八个参数单个脉冲能量,这个用什么仪器测试?

二:第九个参数开路输出电压峰值500V,这个是空载的时候,正负电压的峰峰值?既然第十个参数电压有效值才40Vmax,充其量峰峰值是80V才对,怎么能有500VPP?500V施加在人体能扛住吗???

三:像这种电子理疗设备真的能达到第十三点的治疗效果吗?

盆底肌治疗仪参数技术参数

1、 外观简约,推车式设计,方便移动。
2、 三块液晶屏显示,显示治疗项目、输出强度,治疗时间,治疗部位等。
3、 三通道,三路独立输出,可同时治疗三人。
4、 基本脉冲波形为矩形波,频率:800Hz
5、 调制波形与频率:梯形波0.5-10Hz;三角波 1-20Hz;钟形波 0.5-10Hz
6、 输出脉冲宽度为:0.4ms
7、 单个脉冲电量:>7μc
8、 单个脉冲能量:≤300mJ
9、 开路输出电压峰值:≤500Vp-p
10、 电脉冲输出最大幅度电流极限值(r.m.s)≤80mA。电压有效值:≤40V
11、 治疗时间  15~65min ,步长为5 min
12、 治疗方式:体表治疗及耳穴治疗
13、 治疗顶目:产后催乳、术后镇痛、子宫复旧、慢性盆腔炎
14、 电脉冲能量输出范围:0- 260级
15、 运行模式:连续运行
16、 输入功率:≤50 VA
17、 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24小时
18、 使用电源:交流220V, 50Hz
19、 具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后康复治疗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网友A:
电压峰值500V,放电时间很短,基本就和针刺差不多。电荷量和功率应该有设备可以测试

网友B:
这样机器起码百或千,不会买也不信有什么用处,中药很快就能解决的,为何要走偏路甚至是反路?

网友C:
测量的事,要看设备注册审查指导;我想说的是,即使你觉得它没用,作为产品也要说出些道理才能卖啊,恢复肌肉在中医上一般认为使用正弦波和疏密波,没看到你这方面的设计,而且你调制波又都在低频范围,为啥没有高频呢。这玩意有没有用不说,关键是让人感觉它的存在,你就一种状态人很快就适应了,总不能有个人不断调节吧?

网友D:
不知道厂家、国家相关部门,对此类医疗器械治疗效果是如何给出数据与结论的。

网友E:
个人理解是高%%的低科技的玩易,对极品有效,非普及型产品。
至于500V电压,如果只是微小电流作用几毫秒,你可能都不知道被电过。
推测那些参数可用示波器,但测出来对你有啥意义么 ?
高%%的产品特点有二:很难治好病&很难治死人

楼主:
吴总好!像这种标准写出来的东西   测试方法都不详尽   都是叙事  模棱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机器起码百或千,不会买也不信有什么用处,中药很快就能解决的,为何要走偏路甚至是反路?

你说对了  就是一个噱头而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机器起码百或千,不会买也不信有什么用处,中药很快就能解决的,为何要走偏路甚至是反路?

现在问的不是这个啊  关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的事,要看设备注册审查指导;我想说的是,即使你觉得它没用,作为产品也要说出些道理才能卖啊,恢复肌 ...

手机APP可以调控想要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APP可以调控想要的参数

那还挺有意思,真好奇难道针对个人用户的?
你第二个问题,电压的峰峰值你说的没错,电压的有效值,是对于电压 时间函数的积分再平均,上千伏的电蚊拍也没电到人。
它可能没用,但通俗说只要劲大就有人买。我见过的三通道都是给一个人用,都没听说过三个同时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还挺有意思,真好奇难道针对个人用户的?
你第二个问题,电压的峰峰值你说的没错,电压的有效值,是对 ...

拆过类似的东东,看面板里面应该是3套同样的系统(成本便宜的很)装出高科技的样子而已,成本增加30%价格可以上涨300%

网友E:
这个标准已被替代,算是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