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间距规则设定中Arc的含义

楼主(2022-07-29):
Arc是针对什么元素的?圆弧形走线?还是圆孔/焊盘?抑或是弧形板边?都不是吧?没发现有啥用呢?

网友A:
就是弧形走线,也包括板边弧线规则。你把第一列的6改成60,就能看到有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弧形走线,也包括板边弧线规则。你把第一列的6改成60,就能看到有报错了。

知道了,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如何设定板边的安全间距呢?比如track、via、SMD Pad、copper等到板边的安全间距,谢谢。

网友B:
偷个懒 全部设置成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