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GPS的朋友,有转成百度地图坐标的源码吗?

楼主(2022-07-30):
如题,网上的都试了,没有一个准的。

网友A:
GPS只有一级经纬度数据而已,百度地图是软件,怎么转?
只有把接收到的经纬度在地图上输入之后显示你的位置,好像不能用百度模式,要用原始数据,不然位置不对
或者是有什么串口蓝牙之类的软件,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到手机,实时显示并记录的

网友B:
先说说你都试了什么,怎么试的?

网友C:
联络百度地图的业务,花了钱就一定保证能准确。

网友D:
重要的地理位置一般会有意加偏差再公布的,全世界都一样,你直接用GPS的经纬度坐标是找不到地点的。

网友E: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火星坐标与百度坐标的转换

网友F:
民用的是加过随机偏差才公布出来的,,GPS传感器解调出的信息只有数据经纬度,你要自已用服务器来生成地图全成再回传到终端上

网友G:
百度有api转成他的地图坐标

网友H:
正规的地图软件都加了校正的,这是强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只有一级经纬度数据而已,百度地图是软件,怎么转?
只有把接收到的经纬度在地图上输入之后显示你的位置, ...

谢谢,少了个坐标两个字

楼主:
谢谢大家,用百度的API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