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编辑

楼主:
由于正在写一个文档,不知道这个图片上加备注的方式采用什么样的软件比较方便,虽然QQ截图可以简单编辑备注,但总是不大方便,各位专家有没有方便编辑的软件的推荐一下呢?谢谢啦

网友A(2022-07-30):
PPT、word、亿图这类都可以~

网友B:
简单的就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

网友C:
谢谢两位啦,刚刚试了试,用PPT工具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截图就可以保存成图片形式插入文档之中了